在str711上使用USB进行IAP,IAP中断如何响应

楼主:
在str711上使用USB进行IAP,因为使用的是USB进行下载dfu格式目标文件,IAP程序中使用到了usb的中断。用户程序中也有中断要处理,用户程序的中断处理用到了lut1lut“如何利用STR71x的UART进行IAP 补充说明 版本2.0”的方法:
  extern u32 T0TIMI_Addr;
  u32 * p = (u32 *)& T0TIMI_Addr;
  u8 bCounter;
  u32 offset;

  EIC->ICR = 0x00000000;
  EIC->IER = 0x00000000;
  EIC->IPR = 0xFFFFFFFF;
  EIC->FIR = 0x0000000C;
  EIC->CIPR = 0x00000000;

  EIC->IVR  = 0xEA000000; // IVR = high half of "B offset" instruction

  for (bCounter=0;bCounter<32;bCounter++)
    {
      offset = (((*p)&0xffff)+0x7E0) >> 2;
      p++;
      EIC->SIR[bCounter] = offset << 16;
    }
  }

IAP程序vect.s中中断入口改为LDR  PC, =0x400040f8;用户程序用户J-link烧写到0x40004000。用户程序的中断都可以响应。这样IAP程序无法使用中断。

然后我将IAP程序vect.s中中断入口还原LDR  PC, IRQ_Addr,即将0x40000000。IAP程序的usb中断才能实现,且可以将用户的dfu格式的文件下载到ox40004000,且可以运行,但此时用户的中断是不能响应的。

我的问题是有两套中断系统都要响应:一是IAP程序里的中断,二是用户程序里的中断。请教各位! 不甚感谢!

网友:
在ST的网站上有一个USB DFU演示版本供免费下载

DfuSe USB设备固件升级  英文下载 程序包  MxChip译文参考

请访问ST的中文网站可以找到更多资料

网友:
ST的中文网站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

网友:
我用的就是它的dfu程序

                                 我用的就是它的dfu程序,可是有问题,用户程序是不能响应中断的。

网友:
当你做IAP时,用户程序没有运行,做完DFU后才运行用户程序

                                 这两个部分不会冲突呀。

网友:
IAP程序vect.s中中断入口需要改为LDR PC, =0x400040f8吗

                                 IAP程序vect.s中中断入口需要改为LDR  PC, =0x400040f8吗? 只有这样用户程序的中断才能响应啊,但改了后dfu是不能用的。iap程序最终的中断入口地址怎么写?

网友:
要在用户程序中加入DFU的功能,对中断跳转当然要做特殊处

你必须自己放一个基本的中断处理程序去判断现在是运行于IAP模式还是用户程序模式,然后根据这个判断跳转到不同的中断处理。

另一个办法是,在初始化STR71x的中断向量寄存器时,根据运行程序的模式用不同的地址初始化这个寄存器。关于中断向量寄存器(EIV_IVR)的使用请看STR71x的技术参考手册的有关章节。记得lut1lut的帖子中介绍了这个方法。

网友:
谢谢,有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