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x的IO数?

楼主(2007-11-08):
stm32f103cx的IO数?
stm32f103cx的IO数到底是32还是33?PC13也是IO啊

网友A:
STM32F103CX的I/O数目
不知你是如何数的?但请看《STM32F103xx数据手册》的18页上的图5,I/O管脚有PA0~PA15和PB0~PB15,外加PD0(5脚)、PD1(6脚),共有34个全功能I/O;另外还有PC13~15(2~4脚),根据第20页的表3中的说明,这3个I/O的使用是有限制的。
因此,如果使用外部晶振,你可以使用32或33(PC13)个I/O脚;如果不使用外部晶振,你可以有34或37(PC13~15)个I/O脚。

网友B:
re
问题是选型栏中的最大IO数写的是32;好象PC14/PC15没有第二功能哟

网友C:
新的选型手册已经改了
关于PC14与PC15,我们正在与设计师确认它们的使用方法。

网友D:
STM32中如何使用PC14和PC15
在STM32的数据手册的管脚分配图中可以看到:PC14与OSC32_IN公用一个引脚,PC15与OSC32_OUT公用一个引脚,它们的使用方法如下:
当LSE(低速外部时钟信号)开启时,这两个公用管脚的功能是OSC32_IN和OSC32_OUT。
当LSE(低速外部时钟信号)关闭时这两个公用管脚的功能是PC14和PC15。
备用区域控制寄存器(RCC_BDCR)的LSEON用于控制LSE的开启或关闭。关于这个寄存器的用法请参看《STM3210x技术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