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的iap程序。

楼主:
在st网站上下载了um0290。关于usb的iap程序。

其中有个GETSTATUS函数:
/********************************************************************
* Function Name  : GETSTATUS
* Description    :
* Input          : Lengt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Pointer to data
********************************************************************/
.........
if ( ((Pointer >= 0x40000000) && (Pointer <= 0x40006000)) ||
((Pointer >= 0x400C0000) && (Pointer <= 0x400C2000)))  /* 8K sectors */
{
    DeviceStatus[1]=0xE8;   /* 1 second */
    DeviceStatus[2]=0x03;
    DeviceStatus[3]=0x00;
}
else if ( Pointer == 0x40008000 ) /* 32K sector */
{
    DeviceStatus[1]=0xD0;  /* 2 seconds */
    DeviceStatus[2]=0x07;
    DeviceStatus[3]=0x00;
}
else if  ((Pointer >= 0x40010000) && (Pointer <= 0x40030000)) /* 64K sectors */
{
    DeviceStatus[1]=0xA0;  /* 4 seconds */
    DeviceStatus[2]=0x0F;
    DeviceStatus[3]=0x00;
}
#ifdef _STR710_EVAL
else if  ((Pointer >= 0x60000000) && (Pointer <= 0x6000E000)) /* 8K sectors */
{
    DeviceStatus[1]=0xE8;  /* 1 seconds */
    DeviceStatus[2]=0x03;
    DeviceStatus[3]=0x00;
}
else if  ((Pointer >= 0x60010000) && (Pointer <= 0x60400000)) /* 64K sectors */
{
DeviceStatus[1]=0xD0;  /* 2 seconds */
DeviceStatus[2]=0x07;
DeviceStatus[3]=0x00;
}
#endif
.........

在程序的其他地方看到DeviceStatus[1]=1;  /*bwPollTimeout = 1ms*/,按此计算以上时间1 second ,2 second,4 second  确实正确。

我在调试的过程中执行擦除操作时很长慢,但我在DeviceStatus[1]=0xE8;  /* 1 seconds */ 处设置断点控制程序执行时,程序可以很快地做擦除操作。

pc端使用的是自做的dfu软件。确定没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请各位指教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在哪里,帖子里没有说是什么问题

                                 只看到一些叙述。

网友:
不好意思。先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先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DeviceStatus[1]=0xE8;   /* 1 second */
 DeviceStatus[2]=0x03;
 DeviceStatus[3]=0x00;

为什么表示的是1 second 。这个时间做什么用的。

网友:
对不起,请楼主能够说明白一点

                                 你所说的这段代码是哪个文件中的,在第几行?我找了一下,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设置。

网友:
um0290.zip 里有个usb_prop.c文件,它里面有个GETSTATUS函数。

um0290.zip 里有个usb_prop.c文件,它里面有个GETSTATUS函数。大概在这个文件672行,因为怕你我看的不是一样的版本,只能说个大概。这个函数不大,可以查找这个函数GETSTATUS。函数GETSTATUS里面有下述一段代码。

/********************************************************************
* Function Name  : GETSTATUS
* Description    :
* Input          : Lengt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Pointer to data
********************************************************************/
.........
if ( ((Pointer >= 0x40000000) && (Pointer <= 0x40006000)) ||
((Pointer >= 0x400C0000) && (Pointer <= 0x400C2000)))  /* 8K sectors */
{
    DeviceStatus[1]=0xE8;   /* 1 second */
    DeviceStatus[2]=0x03;
    DeviceStatus[3]=0x00;
}
else if ( Pointer == 0x40008000 ) /* 32K sector */
{
    DeviceStatus[1]=0xD0;  /* 2 seconds */
    DeviceStatus[2]=0x07;
    DeviceStatus[3]=0x00;
}
else if  ((Pointer >= 0x40010000) && (Pointer <= 0x40030000)) /* 64K sectors */
{
    DeviceStatus[1]=0xA0;  /* 4 seconds */
    DeviceStatus[2]=0x0F;
    DeviceStatus[3]=0x00;
}
#ifdef _STR710_EVAL
else if  ((Pointer >= 0x60000000) && (Pointer <= 0x6000E000)) /* 8K sectors */
{
    DeviceStatus[1]=0xE8;  /* 1 seconds */
    DeviceStatus[2]=0x03;
    DeviceStatus[3]=0x00;
}
else if  ((Pointer >= 0x60010000) && (Pointer <= 0x60400000)) /* 64K sectors */
{
DeviceStatus[1]=0xD0;  /* 2 seconds */
DeviceStatus[2]=0x07;
DeviceStatus[3]=0x00;
}
#endif
.........

其中有关于 DeviceStatus[1]=0xE8;   /* 1 second */
           DeviceStatus[2]=0x03;
           DeviceStatus[3]=0x00;
这几行。这样赋值为什么表示的是1 second 这个时间做什么用的。

网友:
um0290.zip 里有多个usb_prop.c文件,你说的是STR7还是STR9

网友:
um0290.zip里共有21个usb_prop.c文件,好不容易找到你说的那个

因为你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所以我才耐下心地找了一下,下次请说得清楚一些,这样可以节省每个人的时间。

关于楼主在3楼的问题,请参考下面的状态图,这在USB DFU文本的第28页,你所列出的那段程序,漏掉了关键的部分,就是之前的case语句,根据这个语句,这里是处理DNLOAD_SYNC状态,即下图中的状态3;再结合该GETSTATUS函数的功能,根据USB DFU文本的第20页中第6.1.2节,这个时间被定义为:Minimum time, in milliseconds, that the host should wait before sending a subsequent DFU_GETSTATUS request. (The purpose of this field is to allow the device to dynamically adjust the amount of time that the device expects the host to wait between the status phase of the next DFU_DNLOAD and the subsequent solicitation of the device’s status via DFU_GETSTATUS. This permits the device to vary
the delay depending on its need to erase memory, program the memory, etc.)

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考Device Firmware Upgrade 1.1 (new version 31-Aug-2004)

网友:
谢谢你耐心的回答

                                 谢谢你耐心的回答,我的问题没有描述仔细。赫赫。谢谢你提供的文档。我得研究一下。

网友:
擦除和下载非常慢。

                                 以上说的iap程序,和st网站上下载的str7的dfu软件一起使用时,擦除和下载非常慢。我是移植到str711上使用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如何才能加快速度。

网友:
不知道“擦除和下载非常慢”有多慢?

                                 关于擦除和编程的时间,请参考STR71x的数据手册,如果你的擦除和下载时间与数据手册中的数值相仿,说明一切正常;如果相差很大(请详细说明相差多大),就要查查哪里出问题了?是擦除和编程的时间太长超出了数据手册的数值?还是在其他地方耽误了时间。

网友:
擦除和编程各需要七、八分钟

擦除和编程各需要七、八分钟:
1. 设断点在执行擦除扇区的函数时处,每个扇区的擦除很快,32k的扇区三、四秒钟就执行完毕。整个240k的空间十秒内擦除完(不算运行到断点人为浪费的时间)。 但如果不设端点时,擦除需要七、八分钟,中途中断程序的运行发现到了while(1)处(iap主程序的最后语句),没有响应usb中断。
不知道在这两种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不同。

2. 编程时是正常的,设断点在写flash的函数处,跟踪了一下没有在其他地方耽搁了时间,时间确实耗在写flash上。但100多k的文件得八分钟下载用户用起来太慢。能否加快?

网友:
前面问题的修正

擦除和编程各需要七、八分钟:
1.擦除时,设断点在一楼所述的程序中
  ....
  DeviceStatus[1]=0xE8;   /* 1 second */
  ....
  DeviceStatus[1]=0xD0;  /* 2 seconds */
  ....
  DeviceStatus[1]=0xA0;  /* 4 seconds */
  ....
处,每个扇区的擦除很快,32k的扇区三、四秒钟就执行完毕。整个240k的空间十秒内擦除完(不算运行到断点人为浪费的时间)。 但如果不设前面所述的断点时,擦除需要七、八分钟,中途中断程序的运行发现到了while(1)处(iap主程序的最后语句),没有响应usb中断。
不知道在这两种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不同。

2. 编程时是正常的,设断点在写flash的函数处,跟踪了一下没有在其他地方耽搁了时间,时间确实耗在写flash上。但100多k的文件得八分钟下载用户用起来太慢。能否加快?

网友:
请问你自己写的PC端的DFU软件是否正确地等待了8楼所描述的

非常怀疑你的PC软件是否遵守了这个时间要求,因为之前你并没有搞清楚它的意义。

这个等待时间非常重要,要知道在DFU操作中,Flash的擦除和写入是不能被任何中断所打断;如果你的PC软件不遵守这个等待要求,在Flash的擦除或写入未完成之前就发出下一个USB包,而此时如Firmware响应了USB的中断,则Flash的操作将不能正常进行;若Firmware不响应USB的中断,则PC端将进入错误处理,同样会造成混乱。

请仔细确认PC端的DFU软件是否满足这些要求。

网友:
调用了st的STDFU library

                                 PC端的DFU软件是根据st提供的dfu开发包写的,调用了st的STDFU library (STDFU.DLL)写的。根据文件UM0384 User manual - DfuS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里面的函数只能读不能写。后来我用了st提供的有个名为STDFU Tester的dfu软件,是一样的效果。您说的bwPollTimeout等待时间应该没问题。

网友:
请确认几件事情

十分怀疑你PC端的程序等待时间有没问题,请确认几件事情:

1)你使用的是UM0290的程序还是UM0384的程序?一楼说是UM0290而15楼说是UM0384,我没有看过这些程序,但不排除它们不能互用的可能。

2)最好能够得到USB线上的数据包的时序,因为从Firmware端的程序看,如果PC端也没有耽误时间,那么Firmware不可能在七、八分钟后才响应,否则PC端软件早已做超时处理了;而且Firmware端没有理由不响应中断,不知12楼的结论“中途中断程序的运行发现到了while(1)处(iap主程序的最后语句),没有响应usb中断。”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
Bus Hound软件侦测一部分usb数据

1)UM0290是iap的程序包;而PC端得dfu软件是由UM0412包解压安装所得,其安装后的目录里有个文件叫DfuS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打开这个文件后看到文件第一页标题写的是UM0384 User manual - DfuS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您说的第一点没有弄错。

2)从Bus Hound软件侦测一部分usb数据:

  16.0  DI     00 e8 03 00  04 00   ....   1362.1.0
   7.0  DI     03 01 00 00          ....   1363.1.0(5)
  16.0  DI     00 e8 03 00  04 00   ...... 1368.1.0
   7.0  DI     03 01 00 00          ....   1369.1.0(5)
  16.0  DI     00 00 00 00  05 00   ...... 1374.1.0
  16.0  DO     41 00 80 00  40      A...@  1375.1.0
  16.0  DI     00 e8 03 00  04 00   ...... 1376.1.0
   7.0  DI     03 01 00 00          ....   1377.1.0(5)
  16.0  DI     00 e8 03 00  04 00   ...... 1382.1.0
   7.0  DI     03 01 00 00          ....   1383.1.0(5)
  16.0  DI     00 e8 03 00  04 00   ...... 1388.1.0
   7.0  DI     03 01 00 00          ....   1389.1.0(5)
  16.0  DI     00 e8 03 00  04 00   ...... 1394.1.0
   7.0  DI     03 01 00 00          ....   1395.1.0(5)
  16.0  DI     00 00 00 00  05 00   ...... 1400.1.0
  16.0  DO     41 00 00 01  40      A...@  1401.1.0
  16.0  DI     00 d0 07 00  04 00   ...... 1402.1.0
   7.0  DI     03 01 00 00          ....   1403.1.0(10)
  16.0  DI     00 d0 07 00  04 00   ...... 1413.1.0
   7.0  DI     03 01 00 00          ....   1414.1.0(10)
  16.0  DI     00 d0 07 00  04 00   ...... 1424.1.0
   7.0  DI     03 01 00 00          ....   1425.1.0(10)
  16.0  DI     00 d0 07 00  04 00   ...... 1435.1.0
   7.0  DI     03 01 00 00          ....   1436.1.0(10)
  16.0  DI     00 d0 07 00  04 00   ...... 1446.1.0
   7.0  DI     03 01 00 00          ....   1447.1.0(10)
  16.0  DI     00 d0 07 00  04 00   ....   1457.1.0
   7.0  DI     03 01 00 00          ....   1458.1.0(10)

DO是pc送过来的,DI是设备送到pc的。发现时间耗在设备不断的发送给pc这个等待时间(擦除8k扇区时是1s,32k时是2s,64k时是4s)。就好像pc段软件没接收到一样。

网友:
请问你用ST提供的PC端软件也有这个问题吗?

看样子不是等待时间的问题,还是你PC端软件的问题。你用ST提供的PC端软件配合ST的Firmware也有这个问题吗?

描述一下你PC端软件是如何做的,请跟据我在8楼给出的状态图描述,尤其是状态2转到状态3、状态5转到状态3时wLength分别是多少?你是否一次传送太多数据造成Firmware端缓冲区溢出?

另外,在你认为编程结束的地方看看几个变量的数值是多少?
DeviceState
DeviceStatus <-- 所有的分量
wlength
wBlockNum

网友:
我用的是st网站上下的两个包

我用的是st网站上下的两个包,一个是pc端dfu软件um0412;一个是设备端iap程序um0290.zip。在一个str710开发板上使用也是这样的。两端都是st提供的。没有用我写的东西也是这样的。您能否试下这两个包。

根据您提的思路我在看看。

网友:
很难得到请求DFU_GETSTATUS

上图是做擦除操作时,程序耗时的时刻,此时设备不断的发送给pc等待时间(擦除8k扇区时是1s,32k时是2s,64k时是4s)。根据右边的变量来看,是因为USBbRequest是0x00,没有得到请求DFU_GETSTATUS。不知道为什么很难得到请求。

网友:
PC不发请求,设备不会自动发数据

因为设备所处的状态不对,当然PC端会陷入循环。而设备的状态不对,不是因为操作不对(你已经说擦除和编程都正确完成),也不是因为硬件有问题(USB可以正确地收发数据),所以我只能怀疑PC端软件有问题,要知道Firmware是不会检测PC命令是否错误。

你最好还是检查一下编程结束时几个变量的数值,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它们可以告诉我们现在Firmware运行到状态图中的什么地方了。只有知道了你的程序状态转换的路径才能有效地分析原因。

我没用过Bus Hound,不知道如何解读你抓到的数据,这里有时间的信息吗?能看见ACK或NAK吗?各个域的意义都是什么?

网友:
20楼叙述的图

做擦除操作时,程序耗时的时刻停留在iap主程序最后的while(1);处。此图显示了相应的变量。长期没有得到请求DFU_GETSTATUS,所以不能进入除程序
void DFU_Status_Out (void)
{
    DEVICE_INFO *pInfo = &Device_Info;
    u32 i,Addr,DATA;
    if(pInfo->USBbRequest == DFU_GETSTATUS)
    {
        if(DeviceState ==STATE_dfuDNBUSY)
 {
     if (wBlockNum == 0 )   /* Decode the Special Command*/
            {
                if ( (Load_Buffer[0] ==  CMD_GETCOMMANDS) &&(wlength == 1) )
                {
                }
                else if  (( Load_Buffer[0] ==  CMD_SETADDRESSPOINTER )&&(wlength == 5))
                {
                    Pointer  = Load_Buffer[1];
                    Pointer += Load_Buffer[2] << 8;
                    Pointer += Load_Buffer[3] << 16;
                    Pointer += Load_Buffer[4] << 24;
                }
                else if (( Load_Buffer[0] ==  CMD_ERASE )&&(wlength == 5))
                {
                    Pointer  = Load_Buffer[1];
                    Pointer += Load_Buffer[2] << 8;
                    Pointer += Load_Buffer[3] << 16;
                    Pointer += Load_Buffer[4] << 24;
                    if  ( Pointer < 0x60000000 )  /* Internal Flash */
                    {
                        Internal_FLASH_WritePrConfig(Internal_FLASH_SectorMask(Pointer),DISABLE);
                        Internal_FLASH_SectorErase(Internal_FLASH_SectorMask(Pointer));
                    }
............................

网友:
20楼叙述的图

做擦除操作时,在设备不断的发送给pc等待时间(擦除8k扇区时是1s,32k时是2s,64k时是4s)时截的图。此时iap程序运行在程序最后的语句while(1);长时间没有得到请求DFU_GETSTATUS,程序进不了下面的擦除操作。
void DFU_Status_Out (void)
{
    DEVICE_INFO *pInfo = &Device_Info;
    u32 i,Addr,DATA;
    if(pInfo->USBbRequest == DFU_GETSTATUS)
    {
        if(DeviceState ==STATE_dfuDNBUSY)
 {
     if (wBlockNum == 0 )   /* Decode the Special Command*/
            {
                if ( (Load_Buffer[0] ==  CMD_GETCOMMANDS) &&(wlength == 1) )
                {
                }
                else if  (( Load_Buffer[0] ==  CMD_SETADDRESSPOINTER )&&(wlength == 5))
                {
                    Pointer  = Load_Buffer[1];
                    Pointer += Load_Buffer[2] << 8;
                    Pointer += Load_Buffer[3] << 16;
                    Pointer += Load_Buffer[4] << 24;
                }
                else if (( Load_Buffer[0] ==  CMD_ERASE )&&(wlength == 5))
                {
                    Pointer  = Load_Buffer[1];
                    Pointer += Load_Buffer[2] << 8;
                    Pointer += Load_Buffer[3] << 16;
                    Pointer += Load_Buffer[4] << 24;
                    if  ( Pointer < 0x60000000 )  /* Internal Flash */
                    {
                        Internal_FLASH_WritePrConfig(Internal_FLASH_SectorMask(Pointer),DISABLE);
                        Internal_FLASH_SectorErase(Internal_FLASH_SectorMask(Pointer));
                    }

网友:
从你的变量来看,你的状态机处于状态3至状态4的转换阶段

似乎是收到了一个GET_STATUS的命令,程序已经从GETSTATUS函数中退出,此时设备已准备好响应的数据,通过IN Token发回给PC,等到PC的ACK响应后将进入DFU_Status_Out函数进行擦除操作,但PC的ACK没有收到,这就是你停的位置。

但这里非常奇怪的是GET_STATUS命令应该是:
  USBbmRequestType = 0xA1
  USBbRequest = 0x04
可是你的这两个变量都是0x00;这里看不到USBwValue、USBwIndex和USBwLength,不知是否也已经被破坏。没有程序语句可以改变这些变量的值,他们只会在设备正确收到Control命令时才被更新,而DFU操作中没有0x00 0x00这样的命令,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它们被意外地改变了!

进一步分析,设备收不到PC的ACK有两种可能,1)PC收到IN数据后,没发ACK;2)PC没收到IN数据或IN数据有错。估计第1种可能性很小,第2种可能性很大,这种情况也很可能因为破坏USBbmRequestType和USBbRequest的同样原因而造成。

网友:
你的硬件环境是什么?

                                 另外,如果你在做开发的项目,请联系ST的代理商以获得直接的支持;我们这样交谈效率很低,很多时候在绕圈子,抓不到要点,你累我也累。

网友:
硬件是str711人

                                 这是项目的最后问题,深圳这边的力源能解决我就不会在这里打字了,跟他们交流也是在兜圈子,他们说把问题转给st的人,但后来说st的人没理。

网友:
硬件是str711fr2

硬件是str711fr2,用的j-link。软件环境是iar。整个项目就这个问题就完成了。dfu的应用初次接触,所以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在深圳,事情就好办了

                                 你让力源的人带你到ST深圳的办公室,并把你的板子带去,让他们用USB分析仪抓一下通信的过程,然后发给我,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我在深圳南山科技园

                                 好的,这个周末再研究研究,仍有问题我下个周联系力源,谢谢。

网友:
ST深圳的办公室也在南山科技园

网友:
我已经通知ST深圳的工程师,他们会帮你采集数据

                                 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的问题解决了,用um0412.zip的底层的库函数,重新写了pc端的dfu。开始还是duf1.1的文档还搞清楚,所以出现这些问题。谢谢两位。我的产品也要试生产了

网友:
恭喜楼主

                                 有机会到深圳出差,请你喝茶。

网友:
感谢你们

                                 你们帮了我忙。我应该感谢你们。我应该尽地主之仪。我的邮件是lvpeng52@hotmail.com 电话13828808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