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了SPI,其的NSS脚可以配置成普通IO口么

楼主: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默认为Hard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现在问题是,一进行这个SPI的初始化,NSS脚就不能当普通IO口用了,后面如何配置都不行了。。

网友:
好了。。

                                 加个SPI_SSOutputCmd就可以了

网友:
to LZ,你的NSS真的可以用作IO吗?

网友:
可以的

                                 只要设为SPI_NSS_Soft,NSS按IO口设置,就可以像普通IO一样用了,我这样用可以控制

网友:
re

                                 主机的可以做普通IO

网友:
STR715的NSS也可以这么做吗?

网友:
设置成NSS_Hard跟Soft有何区别啊?没有看明白啊?

在ST提供的例子当中,用SPI口访问外部Flash的时候,是用GPIO口来控制片选信号的。
有没有可能SPI口硬件完成片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