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0在UCOS下跑飞是是么原因。

楼主:
                                 如题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比较难找

有时候运行2个多小时,有时候又能运行10几个小时,总之时间不确定,后就死了。
我的代码中有一段ADC的程序,会不会是ADC引起的。代码如下:
         ADC12->CSR&=~ADC12_OR;
         ADC12_ConversionStart();
         while(ADC12_FlagStatus(ADC12_DA1)==RESET);
         while(ADC12_FlagStatus(ADC12_OR));
          {
           ADC12_Value.i%=6;
           ADC12_Value.buff[ADC12_Value.i]=ADC12_ConversionValue(ADC12_CHANNEL1);
           ADC12->CSR &= ~ADC12_DA1;
           ADC12_Value.i++;
           ADC12_ConversionStop();
          }

网友:
怀疑哪部分就先把哪部分关掉,然后再试

                                 另外,系统不响应有多种情况,有可能是死循环,有可能是程序跑飞(超出预想的范围),也有个能是正在等待什么事件,带操作系统时还有可能是死锁,等等。楼主应该先确定是什么状况,确定了状况再查找原因。

网友:
删除了上面的代码,运行了一天没有跑飞

                                 可我要测电池的电量,怎么办。STR710的ADC怎么用?

网友:
你的程序有点怪,请确认第4行后面的分号是有意加上的

如果分号是有意加上的,那么后面的两个大括号就是多余的。当然这不是错,我只是提醒,以防一个简单的错误害了大家。

我不会UCOS,没法想象是否与它有关。但我知道与OS扯上关系后,死锁或互斥区的保护是很头疼的问题,搞不好就会发生随机错误的状况。

还是我在4楼说的,你如何能确认是程序跑飞了,而不是操作系统中死锁了。即使是跑飞了也要确定是在哪里飞的,例如在几个关键点分别点亮几个LED,离开时关闭LED,在程序跑飞时看看哪个LED还在亮,大致可确认跑飞的范围。比如在你怀疑的读ADC的程序前点亮LED,读完ADC关闭LED。

刚看到你要测电池的电量,有一个问题,系统隔多长时间读一次ADC?

网友:
楼主可以只运行这段ADC的代码,循环运行

借此排除是这段程序的问题。

如果这段程序没有问题,那肯定是其它与这部分相关的程序间的配合有问题。

网友:
我每秒测一次ADC

                                 ADC/秒

网友:
去掉这段ADC代码程序正常了。

                                 运行了快30个小时了程序没有跑飞。

网友:
我的按键检测 20ms 4路AD 没问题

static void AppTaskKbd(void *p_arg)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
#endif

    volatile int i,k;
    int Key_ADValue;
    int KeyTempValue[4];
    int KeyValue[4];
    int KeyDownInterval[4];

    (void)p_arg;

    KBD_Init();

    Kbd_Status.KeyStatus=KeyStatus_Idle;
    Kbd_Status.KeyValue=0;
    for(i=0;i<4;i++)
    {
        KeyValue=0;
        KeyTempValue=0;
        KeyDownInterval=0;
    }

    while(1)
    {
        for(i=0;i<4;i++)
        {
            k=0;
            OS_ENTER_CRITICAL();
            Key_ADValue=do_ADC(i+4);
            OS_EXIT_CRITICAL();
            if((Key_ADValue>=AD_K1_Min)&&(Key_ADValue<=AD_K1_Max))
                k=i*5+1;
            if((Key_ADValue>=AD_K2_Min)&&(Key_ADValue<=AD_K2_Max))
                k=i*5+2;
            if((Key_ADValue>=AD_K3_Min)&&(Key_ADValue<=AD_K3_Max))
                k=i*5+3;
            if((Key_ADValue>=AD_K4_Min)&&(Key_ADValue<=AD_K4_Max))
                k=i*5+4;
            if((Key_ADValue>=AD_K5_Min)&&(Key_ADValue<=AD_K5_Max))
                k=i*5+5;

            if(k)        //有键按下,重复按键的判断
            {
                if(k==KeyTempValue)        //上次的按键
                {
                    KeyDownInterval+=20;
                    if(KeyValue)                    //已处于按下状态
                    {
                        if(KeyDownInterval>400)
                        {
                            KeyDownInterval=0;
                            Kbd_Status.KeyStatus=KeyStatus_Repeat;
                            Kbd_Status.KeyValue=KeyValue;
                            OSMboxPost(MBox_Key,(void*)&Kbd_Status);
                            //sprintf(TxBuf,"%02x> ",KeyValue);
                            //AT91F_US_SendFrame(AT91C_BASE_US1,TxBuf,5 ,0,0);
                        }
                    }
                    else                            //尚没有键按下
                    {
                        if(KeyDownInterval>40)
                        {
                            KeyValue=KeyTempValue;
                            KeyDownInterval=0;
                            Kbd_Status.KeyStatus=KeyStatus_Down;
                            Kbd_Status.KeyValue=KeyValue;
                            OSMboxPost(MBox_Key,(void *)&Kbd_Status);
                            //sprintf(TxBuf,"%02x> ",KeyValue);
                            //AT91F_US_SendFrame(AT91C_BASE_US1,TxBuf,5 ,0,0);
                        }
                    }
                }
                else                        //新按键或组合按键(认为错误)
                {
                    if(KeyValue)            //已经认定有键按下,新键值不对?
                    {
                        KeyTempValue=KeyStatus_Idle;
                        KeyDownInterval=0;
                        Kbd_Status.KeyStatus=KeyStatus_Up;
                        Kbd_Status.KeyValue=KeyValue;
                        OSMboxPost(MBox_Key,(void *)&Kbd_Status);
                        KeyValue=KeyStatus_Idle;

                    }
                    else                    //认定新键按下
                    {
                        KeyTempValue=k;
                        KeyValue=KeyStatus_Idle;
                        KeyDownInterval=0;
                        //Kbd_Status.KeyStatus=Key_Error;
                        //Kbd_Status.KeyValue=KeyValue;
                        //OSMboxPost(MBox_Key,(void *)&Kbd_Status);
                    }

                }
            }
            else    //没有键按下或已抬起
            {
                if(KeyValue)
                {
                    Kbd_Status.KeyStatus=KeyStatus_Up;
                    Kbd_Status.KeyValue=KeyValue;
                    OSMboxPost(MBox_Key,(void *)&Kbd_Status);
                }
                KeyDownInterval=0;
                KeyTempValue=KeyStatus_Idle;
                KeyValue=KeyStatus_Idle;
            }
        }

        OSTimeDly(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