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口问题

楼主(2007-11-24):
STM32AD口问题
STM32模拟口有两个内部信号口,一是温度信号,二是VREFINT。
VREFINT多高电压的信号??实际采集的时候对应的数字量是什么含义?
信号
温度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么?
是问题太简单,不值得回答么。
STM32的数据手册我看过了,没有这个介绍了。

网友B:
你可能看的是旧的版本,请下载最新版本
在最新版本的数据手册中,VREFINT的最小、典型和最大电压分别是1.16V、1.20V和1.26V。
当你的应用要求不高时,可以把它当成参考电压,对你的ADC转换进行修正。

网友C:
这个我看了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D:
答案收到,可结贴。
如题。

网友E:
to:5楼
你看懂了?可否详解一下?

网友F:
我只是简单调试了一下AD口
在测试中,要进行2路AD同时采集,利用DMA进行数据存储。
在采集的AD中,采集了电压基准,该通道对应的数字量在(0X05CA,0X05CD)之间。当时不明白该数字量代表什么意思。
只是进行了一下简单的计算(0X05CA/0XFFFF)*3V=1.085V。
该值与提供的实际电压值有点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