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从SRAM启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7-12-20):
菜鸟提问:从SRAM启动有什么作用?
STM32评估板上有三种启动方式:从用户Flash、系统Flash和内嵌SRAM启动,请问SRAM具体指什么,这三种方式启动都有什么作用呢?具体应该什么情况下选择哪种方式启动呢?由于本人刚接触STM32,请高手赐教
评估
FLASH
用户

网友A:
比较简单的作用是可以在RAM中调试程序
这两天正有人讨论如何在RAM中调试程序的问题,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B:
lz找裤子
简单的小程序可以在SRAM里面运行,不用烧FLASH了。
有教程可以跟着做出效果。
赞下

网友C:
还都说不用那么省呢
st也那么省?

网友D:
没有明白4楼说的是省什么?
“st也那么省?” ~~~~~

网友E:
复杂点的应用是,下载程序到RAM中,在生产线上实现测试
如扫描所有的I/O口,然后再板上测量信号,借此检测所有的焊接是否正常。
这样不必触动Flash中的程序。

网友F:
呵呵,我说省就是少烧几次flash哦,可大家都说随便烧没事的
用ram做测试好像麻烦了吧,还不如直接写进程序,反正该用的驱动在程序肯定已经有了,加上测试也没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