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能上200MHz就好拉

楼主(2007-12-22):
STM32能上200MHz就好拉

网友A:
这要问ARM公司了,Cortex-M3最高时钟频率的上限是140MHz左右
好像最搞不超过180MHz,这要查查ARM公司的文档。

网友:
可以玩玩超频啊
呵呵,希望以后ST能出cortex-R系列的,400Mhz啊,爽。

网友B:
错,设计的应用对象是低功耗,不是高速度。

网友C:
这个好象跟它的核有关...

网友D:
不知道LZ是打算拿STM32做什么?需要这么高的时钟频率
每个产品系列都有它的市场定位,请问LZ您的应用领域是在哪方面?

网友E:
CortexM3是面向控制方面的,
要替代的是单片机,所以速度不会太高,不过如果使用先进工艺肯定可以获得高速度。既然是单片机,那么面向的是低成本、快速反应速度,确定性处理等,所以估计CortexM3系列不会出现外扩存储器的系列,反而是会出现高集成度的。

网友F:
stm32明年就会出 带emi接口的芯片了
大家等着把

网友G:
上200M Hz
就会带来新的问题,板子估计就得上4层,成本反倒增加了,我看不在速度,关建在产品的定位,如果能做成一个取代 s3c4510的产品,反倒不错!

网友H:
我就喜欢这种类似单片机的
跑200M的估计适合做运算,数据处理了。现在的adsl,路由器等网络产品一般都是200M, VDSL之类的高速设备有上40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