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无论如何都是:"FLASHDOWNLOADFaild-CortexM3"

楼主:
抓狂!!!

KEIL 搞事了?!!!

网友:
有可能是MDK版本问题

                                 RealView 3.15 的评估版好像不支持STM32V100的ULinkMe,我换成3.11就可以了,然后我把3.11版本中的UL2CM3.dll拷到3.15里边,覆盖原来的,也可以Debug

网友:
楼上的名字 很有 内涵

记得高等数学 有个叫 柯西定理
难道 就是 楼上 cauthy  发明的
盼望回答!!

网友:
2楼果然实战经验丰富

                                 学习啦

网友:
KAO

                                 二楼去收香版的授权费去!

网友:
5楼何来此言?

难道我使用了2楼的某种需付费的什么东西了?

想了想,是否学习了2楼的方法就要付授权费?多少钱?真是一头雾水~~~

网友:
我的3.15怎么ulink me和isp都可以

网友:
回3楼

                                 我这个ID是仿“柯西”起的,小时候看了一本叫做《数学的故事》的书,记住了他。呵呵,其实我的数学很差的。

网友:
回5楼

                                 我还是从2@1ic这里学到的,2@1ic不收我的授权费就很不错了。

网友:
试试复位

                                 to:楼主:按一下板上的复位试下。

网友:
曾經把UPDATE 那個單選勾上后出現類似的對話框

在debug旁邊的分頁欄里面。。
LZ試試看。 去掉。

网友:
哇,还有兄弟们在看此贴!

故事由来:
偶搞了一个外置的EMLINK开发板,一个内置的,资料上都说:link me。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把两个都用用,发现 debug Jtag ID 里有两个,要选。

还有就是,DEMO CD 里的KEIL别用了, 一定下 3.12PRC。

网友:
哈哈,原来12楼资源比较丰富,兼容性出了问题

富人啊!

我们通常都是安装好一个就不再更换,直到有软件需要升级,如果软件的升级不是突破性的,一般我们会暂时不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