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MCBST32板原理图,

楼主:
                                 输出点灯是通过244缓冲后在高电平驱动点LED,为什么不IO口直接低电平驱动d点LED? 有什么特别可以说明的吗?

网友:
难道和IO口的灌电流有关?

                                 不知是不是IO口的灌电流不够大?

网友:
就是啊,简单问题搞复杂了,是有原因的吗?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哈哈 只是安全问题? 谢谢老大指教

网友:
一般尽量避免用IO直接驱动LED~~~

网友:
再谢菜农大哥,都忘了这茬了

网友:
俺一般经1413(2803)后用5V驱动LED减轻LDO负担

网友:
达林顿是个好东西,呵呵

网友:
楼主能否传一份 MCBST32板 的原理图啊?谢谢!

楼主能否传一份  MCBST32板 的原理图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下 ..好几年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