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LINK怎么用?

楼主(2007-12-28):
请问ST-LINK怎么用?
晚上刚收到板子,已经安装了驱动 installSTLink.exe
ST-LINK插到电脑上显示是一个U盘, IAR 也无法仿真
安装
电脑

网友A:
IAR 提示 no device connected.

网友B:
香主睡着,明天肯定解答~~~

网友C:
一般能找到U盘就说明device已经connect了
你的问题比较独特,我需要详细的细节,等元旦过后咱们探讨一下如何?

网友D:
谢谢楼上指点.
st-link插到电脑为什么显示为U盘呢? 插入新的USB设备不是要安装驱动吗,但是我插上以后没有提示安装新硬件,直接显示为U盘. 我正在怀疑st-link的片子是不是烧错程序了.

网友E:
ST_LINK II做成U盘的原因是送给大家一个只读的256M U盘^_^
U盘作为国际通用的USB设备,他的驱动已经集成在windows内,所以U盘不需要额外的驱动
这也就是ST_LINK II借用U盘协议的原因,省却了安装USB设备驱动的麻烦。

网友F:
已解决
用户权限的问题...必须用administrators组用户...

网友G:
既然hotpower 说话了,我就来路过一下吧
谁让他是大腕,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