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主有时间给讲讲STM32Primer的烧写原理吧

楼主(2007-12-28):
香版主有时间给讲讲STM32Primer的烧写原理吧
这个RLINK到底是啥东西???
难道只能配RAISONANCE的软件才能烧写???
KEIL的ULINK似乎不行
这么说是无法用KEIL 进行调试了???
时间
东西

网友A:
STM32 Primer只能配RAISONANCE的软件才能烧写
无法用KEIL 进行调试了!

网友B:
晕~~~~~~~~~不方便不方便
ST应该统一“烧写”这一块吧
刚才看了原理图,感觉两者的原理是不是差不多啊
Embest的开发板的图上用的是NXP的LPC214X(是不是2148啊?)作为USB和JTAG的中转,而STM Primer用的是ST7265xART1作为USB和JTAG的中转接口
从这个角度分析的话,它们都是利用单独的单片机(ARM7)作为U口和JTAG转换的器件,估计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吧。。。
如果自己想开发板子的话,ST或EMBEST或RAISONACE是否提供LPC2148或ST7265的源码呢??

网友C:
ST能够提供的统一烧写STM32的方法就是Bootloader,或称ISP
ST的产品是半导体芯片,所有的工具由第三方提供,ST无法限制或要求第三方工具商统一什么。
请看我在下面这个帖子中的8楼和11楼的回答: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t=2807861
如果自己想开发板子的话,并想集成某个调试环境,您只能同某个第三方工具商谈有关获取源码事宜,ST不能提供任何第三方的代码。

网友D:
知道了,谢谢版主了
先用着RLINK吧
虽然ride7用起来不是很习惯
不过有用的就好
看来研讨会上得到的这个小玩具比较有用
顶半个以上EMBEST的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