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ourcery编译的第二个程序-完整歌词mp3(VS1003)的STM32F移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哈哈~~~有时间俺也接个VS1003B玩玩MP3

                                 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晕...我还以为是软解码的...失望了...

网友:
75M不知软解码是否疲惫~~~

网友:
软解码没玩过,不知道20KB的SRAM够不够

网友:
忘了~~~SRAM确实也不大~~~

网友:
75MHz足够了

不过程序写起来比较困难,20KB SRAM估计不够
在flash上跑太慢

网友:
总以为只有DSP能胜任

                                 前些日子用LPC2148+SD+VS1003B玩了次MP3,不过SSP访问SD还是有些慢(SD卡当U盘用)

网友:
因为我看到有人用7S256来做软解码mp3

所以只要SRAM足够,代码都在SRAM中跑是可以的。

嗯,SD卡是有点慢,毕竟是spi接口。

网友:
代码在RAM中跑比在Flash中跑快是个严重的误区!

请看几个相关的帖子:

STM32从Flash中运行程序的时序分析  这是关于Flash中运行程序的时序分析

要实现6路模拟量的测量和计算,每个周波(50Hz)采样300点 这个帖子的16楼有一个在STR9上的实测,STR9的总线结构与STM32一样。

网友:
在STM32上跑MP3软解码,只需占用STM32103的30~40%的CPU时间

                                 但RAM比较大,估计要15~18K字节。

网友:
谢谢香版的指教!

谢谢香版的指教!
原来STM32F的flash是64位宽的,呵呵,一直有个flash比sram慢的概念。

网友:
不错,如果是有软解码的例子就更好了

                                 另外有没有可能做能解码APE格式的高保真音乐?输出数字信号再用专门的音频DAC来输出模拟信号,这样就能发烧了

网友:
既然都提到软解码,我决定接下来研究研究,看是否可行

既然都提到软解码,我决定接下来研究研究,看是否可行

碰到的问题可能SRAM不够,另外得自己模拟IIS接口(我这只有拆机的IIS接口音频DAC),如果有其它接口,如IIC,SPI接口的音频DAC那更好(不好买),解码出来的数据直接用DAM送到这个接口就行。模拟要耗掉很多cpu资源。

网友:
用这样的单片机做软解码成本上不合算

                                 现在的硬解码器价钱已经很低了,要做音频产品软解码是没有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