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贺HotComm首次参与大规模作战请提意见~~~

楼主:
哈哈~~~现在还不知道EMSTM32V1的串口连接,看到下图终于明白了~~~

1.DTR输出的情况

2.RTS输出的情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RS232的连接关系:

DTR(4脚)和DSR(6脚)是连接的.
在LPCARM上是作为复位控制的,为了"兼容",就决定用此脚作为吧~~~

RTS(7脚)和CTS(8脚)是连接的
在LPCARM上是作为ISP控制的,但LPCARM倒塌地还要产生个脉冲,俺很有意见~~~
多次提议都未果...最后只好穿Flash Magic的外套算是了事~~~

可是这次不行了~~~不过香主可以向鬼子建议建议~~~接收菜农的建议(意法不会瞧不起农民吧~~~)

说实话,即便是STM32有了自动ISP软件,俺还是要自己做的~~~

因为他们不会用CRC密码的...估计害怕背上侵权菜农的"罪名"~~~

哈哈~~~说笑了~~~欢迎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
要不放出来搞个公测???

现在都流行公测
你也整一个???

网友:
先看看CPU的占有率~~~俺不想PK什么~~~

                                 虽然俺很喜欢汽车电子的串口通,但确实不能用于大规模作战~~~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测试结果

“DTR(4脚)和DSR(6脚)是连接的”,这个连接应该是板子上做的,与芯片无关。

您查查板子的原理图

网友:
哈哈~~~俺将RS232电缆拔掉您再看看~~~

“DTR(4脚)和DSR(6脚)是连接的”,这个连接应该是板子上做的,与芯片无关。

当俺压下DTR钮后,DTR灯亮.若DSR也亮将会有以下2个可能:

1.DTR和DSR在232电平端直接短路,即未接入max3232芯片.

这种手段一般用来测试有无外部接口(如是否接入开发板)

2.DTR和DSR在TTL电平端直接短路,即已接入max3232芯片.

这种手段也是用来测试有无外部接口(如是否接入开发板)
但多了外部电源的间接测试即max3232芯片是否正常~~~

俺是希望EMSTM32V1采用第2个方案~~~这样俺只须在max2323的TTL电平端
控制SW2即可完成自动ISP~~~

否则就惨了~~~要用232/TTL电平转换电路~~~一般简单地用三极管代替~~~

下图是将RS232电缆拔掉的情况(可以明白自环测试有时的重要性~~~)
从图中可以看出压下DTR和RTS钮后,DTR和RTS灯亮
DSR和CTS的等都没亮~~~这就"证明"了没接入EMSTM32V1板~~~

哈哈~~~有时硬件在软件的配合下,也是有"陷阱"的~~~

网友:
您就忘了那块开发板吧,自己改一改,最终产品还不是要自

开发板因为是第三方设计的,可以是五花八门,而且是可以自己随便更改。

哈哈,你的地盘你做主!~~~

网友:
哈哈~~~没烙铁哈气来做主???倒塌了~~~

网友:
找个小刀,一了百了,哈哈~~

                                 小心手~~~~

网友:
哈哈~~~明天吧~~~应该加二极管,三极管和电阻的~~~

不过俺可以"借道COM1"~~~LPCARM213X俺就是这么干的~~~

虽然不能用双串口了,但简单~~~

网友:
倒塌了~~~怎么没人提出实质性的建议和设想...晕~~~

俺在自编ISP软件里重点加了序列码和常量部分...

界面设置将会保存在注册表中.

当然也要有加密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晕糊,俺改日解答~~~

因为正常的ISP是无密而言的~~~因为它在串口拦截软件面前将会被扒光~~~

所以远程用户程序升级也就无任何实用价值~~~

1.序列码问题

因为在批量生产时,每次ISP都想每片都有自己的序列码,这样在多机通讯和多机

数据采集时,才能分清是那位用户,而且也可作为远程升级的依据和用户档案的备份...

总之它是很有用的~~~

2.常量问题

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或根本没用过~~~

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有4路ADC.就算测试4路最常见的12V输入电压吧.

由于MCU/ARM/DSP的Vref一般在2.5V~VCC,而12V肯定要分压后才能接入.

又假使测试4路电流,而一般的采样电阻都很小,基本在20~200毫欧之间.

假使测试1A电流,在采样电阻上也就20mV~200mV.离Vref太远.

为了提高测试电流的精度,一般采用差分放大,使最大量程的电压折算值接近Vref.

故硬件电路的衰减和放大精密电阻在配对上必然不一致,即每路都不一致.

所以就带来了测试增益变量的问题~~~

当忽略所有问题后可以发现这个增益值即变量是一个近似的固定值~~~

所以就有了"常量"设置的问题~~~

由于没有EEPROM,所以检测误差后的增益调整值就可通过ISP写入~~~

所以,"常量"的设置也是很有用的~~~

先谈到这里,多了"眼晕"~~~

请各位水友提出问题~~~菜农也好加入到STM32ISP内~~~

网友:
HotComm运行rtc例程

网友:
HotComm运行adc例程及CPU占有率

海量高速数据传送图示

CPU占有率

网友:
新年钟声犹绕梁, 菜农已过万重山。

网友:
就是 关于“修正常量”设置,几乎不然要加MCU自学习能力。

不过这个常量写一次就好,STM32有篇文档 仿EEPROM。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an/13718.pdf  大佬可以试试。-----给大佬送弹药。

网友:
哈哈~~~EMSTM32F也已开始在IAR上跑通~~~

网友:
“修正常量”的设置可以节省仿EEPROM的代码~~~

网友:
支持!

                                 太好了,啥时候能出来啊,现在得用两个串口,一个用isp,一个用 uart1做调试输出用,很是麻烦。

网友:
夜深了。。。农民伯伯还在弯腰耕田之中~~~苦命呀。。。

网友:
谢谢!不急。

                                 要注意休息啊!

网友:
偶不想玩COM了,大叔你一个人慢慢玩吧~~~~

                                 俺要玩就玩USB的,嘿嘿~~~

网友:
调试还是串口方便可靠!

大叔辛苦了,希望你的工具不要在高速连续的收发数据的时候掉数据啊```
最还是免费给我们这些个菜鸟用```
最后向大叔的精神致敬!!!

网友:
哈哈~~~00并不一定最先进的技术是最实用的~~~

网友:
呵呵,同意COMPUTER00

                                      我也是要尽量转到USB的阵营了:)不过串口用起来还真是方便,我会怀念它的,哈哈

网友:
串口控件用的COMPORT吧

网友:
用win32API编的更强大灵活,VXD一类的就更牛了……

                                 不过一般人用还是mscomm,comport的比较多

网友:
潮流兴公测,赶快放出来吧

网友:
倒塌了~~~没人提出有意义的意见~~~

网友:
你不放出来让大家用,怎么提得出来意见呢?

                                 看几张图片就提意见,岂非纸上谈兵?

网友:
俺是征求在ISP前大家自己想要的一些常用的特殊功能~~~

                                 例如最典型的是用户序列码.

网友: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

                                 序列码最大支持多少位?是否支持自动累计,包括字母?编程的时候否在状态栏是否能显示当前编程的序列?

网友:
字符型估计不好累加,整型的位数可以考虑不限

网友:
hotpower 搞个公测,让我们也尝下吧

网友:
他还没有编好。。。

估计还要几天大家就可以用了

网友:
俺这次不想随便了事~~~

主要是年底事情多,而且只能用业余时间编,再者还要学习STM32...

又想琢磨在IAR上如何利用Keil的脚本文件,哈哈~~~这点IAR确实比Keil差多了...

在脚本文件上用鼠标点击选配,真是方便和简单~~~

网友:
建议采用winapi编程,感觉资源还是比较厉害,没有SSCOM好……

网友:
用winapi编程好

  就是工作量大。
  另外,序列码最好能支持16个字符(更多就更好),并且同时可以支持字母和数字更好,可以支持自动累加就更完美了。
  私下觉得,某些高级功能可以做成需要收费才能提供更好,毕竟做开发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