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SP速度如何?

楼主:
我没有试验过ISP的时间
现在客户考量生产问题,打算生产时ISP烧录,用STM32做一个ISP Programmer,这样就鸡生蛋蛋生鸡无穷尽也

网友:
Hot最喜欢ISP,最有发言权

网友:
应该会比较快吧

115200bps速度传输,传送1kB数据需要大约0.1S,128kB数据估计能在16S内编程完成吧?
呵呵,纯属自己估计,还没有测试过。

网友:
据编写这个Bootloader的人说,速度非常快

开发人员测试过从1200bps到115200bps之间的所有速率,甚至更快,但因为PC只能达到115200bps,所以你还实现不了更快的速率。

问问Hotpower,他能不能搞个更快的PC端软件?

网友:
要速度快就用USB吧~~~~

网友:
更快的PC端软件,对于115.2k

                                   记得PC端软件快的可以编程到921.6k,但恐怕不是每台PC机都能支持的...

网友:
我要做的这个ISP主控端,不用PC,也用STM32做

本是同根生,串口达到最高速度不成问题
内部Flash烧录,跟不上的时候,通讯也要跟着delay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实际ISP的时间(Total=通讯和烧录)

网友:
呵呵,McuPlayer果然是个玩家

                                 如果您要拿STM32 PK STM32,可能要自己测一下才知道啦,嘿嘿~~~~~

网友:
我去年玩LPC,ISP用的51呢。速度也快。

                                 调晶振。

网友:
现在客户要我预估ISP烧录时间

还是等Hot的结果,这老哥才是玩ISP的极品,不过最近老不务正业,整天想的是UI界面上的法国MM的长宽比

我打算用SMT32挂一个SPI的flash做ISP烧录器,生产用。
本来打算用I2C的EEPROM,但是I2C的速度是比SPI慢。
因为产品上用了一个24C512,为的是EEPROM写的时候不管擦除的事,只有这点比FLASH有优势。

网友:
老弟都不搞国产单片机了^_^

                                 我也好久没摸过台湾芯片了。

网友:
to Pheavecn兄

我是在用STM32做一个单片机烧录器的主控芯片,目标芯片是国产单片机。
这叫做,洋为中用。

网友:
哈哈~~~菜农总不能不务农吧~~~

俺再对ISP最爱,也架不住要种菜养家呀...

实际STM32的ISP已经非常好了,不过就是不能达到自动ISP的目标...

正在编写中...主要功能太多...

网友:
我想做断电数据保存,手册上找不到字写的时间。

网友:
我用速度很快

网友:
15楼的朋友,请再说详细一点你的问题

                                 “手册上找不到字写的时间”,这句是什么意思?写Flash还是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