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Cortex-m3能够禁止/使能同一优先级中断全部中断就好 ...

楼主(2008-01-14):
如果Cortex-m3能够禁止/使能同一优先级中断全部中断就好了
如果有 禁止/使能 同某一优先级中断, 不影响其他优先级级别的中断,就更好了。
能够
其他
优先级
影响

网友:
把这组中断的优先级降到最低或一个一个地关闭能达到目的
楼主说的功能好像只是一个目前可以实现的复合功能而已,不知我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A:
无
每个中断优先级都有一个全局 使能/禁止 标志位就好了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要问一下ARM公司是怎么想的?
我们买了ARM公司的IP并设计到我们的产品中,但ARM并没有授权我们可以修改这个IP,我们也还没有这个本事去修改它。
想问一下,为什么楼主会有这个要求?有什么特殊的应用一定要这样做吗?

网友C:
主要是为了提高OS下中断实时性。
主要是为了提高OS下中断实时性。
方便将中断分为 系统级中断(受OS临界断影响)和 硬件级中断(不受OS临界断影响)。硬件级中断不调用任何OS内核函数。
系统级中断低优先级,
硬件级中断搞优先级,
进入OS临界断只需关闭低优先级中断全局标志位就行了。
只用过AVR,Cortex-m3不熟。

网友D:
能否通过软件中断(SWI)进入OS临界段,并设置软件中断优先级
能否通过软件中断(SWI)进入OS临界段,并设置软件中断优先级高于系统级中断,这样自然就屏蔽了系统级的低优先级中断。
不好意思,我对Cortex-M3的中断控制器还不是了解很深,也许上述说法不现实,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