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楼主关于AD的问题

楼主:
刚开始学习STM32,准备用在单相电力仪表的测量上,刚画好原理图,察看datasheet,好像没有发现采样保持电路,是不是没有?还有AD的注入模式和规则模式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注入模式只能采4路,而规则模式可以采16路?如果我准备用定时器去触发4路AD采样,采样周期可能变化,采样数据直接DMA放入SRAM中,寄存器初始化该怎么做?是不是先初始化周期定时器,用AD的规则模式,再启动DMA,整个过程在DMA完成后再进入中断做数据处理?这个过程中AD的触发方式是哪一种?
刚才打电话问南京万利电子的工程师,他们说他们也是摸索中,不是很清楚。在线等待中。

网友:
STM32的AD有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
好像是

                                 感谢ijk的回复,参加ST的研讨会好像听说有的,但datasheet的框图中没看到,刚才浏览了最近的帖子,发现用定时器触发AD采样的挺多,还没有试验,但没看到多通道的寄存器设置,请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希望你能先做一下练习

这个帖子中有2个例子: 通过Firmware Lib在EK_STM32F上的学习体会

规则模式就是正常情况下采样的顺序设置,注入模式就是在需要临时打断正常采样去处理最多4个通道的情况。

寄存器初始化也请参考提供的例子。

DMA是用来代替CPU读取转换完的数据,与采样触发无关,所以你可以使用任何可能的触发方式。

网友:
谢谢香版主

本人比较懒,对该款MCU也不熟悉,但春节前要拿出产品,所以尽可能的减少试验时间。
今天第一次上这个BBS,感觉人气很旺,最近会一直关注。
再次感谢香版主。

网友:
tym117

tym117,你好。你可以加我qq:184368205,注明你的名字。我们交流一下,我也正在做这个采样
刚编了个定时器触发ad6路采样

这个片的AD没有采样保持器吧!!

网友:
逐次逼近型必须有采样保持,否则后面如何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