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是芯片的bug吗?STM32103c8的VDDA引脚引发的问题.

楼主:
我的 STM32 103c8 的VDDA引脚,在电路上未连接任何电平.悬空了.结果引发了几个问题.
1.芯片不能复位:通过rc复位.电平始终是在0.7v附近,用手触摸复位引脚附近的引脚,发现复位电平升高到3.3v,(可能触及到vdda了).
2.jtag不能下载程序,先是提示 cannot access memory 后来又提示 cannot debug mode   (也可能是复位不好引起的)

后来把vdda接到3.3v上之后,工作就能正常了.
这算是芯片的bug吗?

STM32 103c8 共计48只引脚,参考手册上提到

独立的A/D 转换器供电和参考电压
为了提高转换的精确度,ADC使用一个独立的电源供电,过滤和屏蔽来自印刷电路板上的毛
刺干扰。
􀁺 ADC 的电源引脚为VDDA
􀁺 独立的电源地VSSA
如果有VREF-引脚(根据封装而定),它必须连接到VSSA。
100-脚封装:
为了确保输入为低压时获得更好精度,用户可以连接一个独立的外部参考电压ADC到VREF+
和VREF-脚上。在VREF+的电压范围为0V~VDDA。
64脚或更少封装:
ADC的电源和地的引脚与内部的ADC参考电压的引脚相连。

网友:
VDDA和VSSA必须分别连到VDD和VSS

下面是STM32F103的数据手册上摘下来的,请下载最新手册:英文STM32F103xx数据手册

哈哈,不是芯片BUG,是你的电路BUG。

网友:
VDDA往往是模拟电路和时钟电路的供电输入

换句话说,一般芯片内部的RC振荡器和外部振荡器都是用VDDA供电的

网友:
请看参考手册的Power supplies章节

                                 如图所示:

网友:
不给复位电路供电,如何指望芯片成功复位?

                                 出现楼主这样的问题,是正常的,因为没有给复位电路供电。

网友:
哦,原来如此,谢谢

                                 哦,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哥们,你太神了

我们做的电路板出现问题了,就是你说的那样,JTAG下不进程序,提示信息都一样,找了老久都没发现问题,然后看到你的帖子才知道是VSSA与VDDA没连,太谢谢你了,哥们:carnation:

网友:
复位电路没法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