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的lib文件是怎么生成的?如何使用呢?

楼主:
用过的给分享下经验

刚才看到了STM32F10xR.LIB这个文件
前面有文章提到不过似乎没有说怎么生成

网友:
同问

                                 我正在做呢,有空可以交流一下。群号:4714938,QQ87042408

网友:
汗,估计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弱智了~~~~~~

还是自己慢慢解决~~~~~~~~~~~~~
也不知道是哪里的说明,摘抄过来看看先:

STM32F10x Software Library
Home » STM32F10x Software Library

STMicroelectronics provides an extensive software library for the STM32 device series. The library is ported to MDK-ARM and the RealView Compiler, and is available in the folder ...ARMRV31LIBST.

The STM32F10x Software Library is a software collection for the STM32F10x peripherals. The library contains a set of functions for each peripheral. STMicroelectronics provides detailed documentation in the STM32F10x Software Library Users Manual which is available after installation on the µVision Project Workspace — Books tab.

The STM32F10x Software Library is available in two pre-built versions (source code is in a sub-folder):

STM32F10xR.LIB: STM32F10x Software Library (Release Version)
STM32F10xD.LIB: STM32F10x Software Library (Debug Version)

网友:
STM32F10x Software Library Users Manual

谁有 STM32F10x Software Library Users Manual 这份文档??

我在keil的book tab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啊

网友:
昏厥过去~~~~~~~`

还以为那个software library和这个固件库不一样。。。

现在知道了
继续钻研

版主把这个帖子删除了吧
看着怪丢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