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拿到板子,发现程序是直接烧到FLASH中调试的

楼主:
                                 今天拿到万利EK-STM32F的板子,发现调试的时候是将程序下载到flash中然后调试的,为什么不是下载到sram中调试啊? 这样长时间调试会不会对flash造成损坏?

网友:
是的,演示程序是下载到flash里运行的

                                 下周将部分程序实例设置为RAM和FLASH运行并打包提供下载。谢谢!

网友:
我改了板上boot1:0

                                 我把boot1:0改成了11,设置sram为boot space,这样的做的话程序是不是就可以下载到sram中了?

网友:
请楼主在这个坛子中找找,已经有很多讨论这个问题的帖子

                                 很容易找到。

网友:
问问先,等下去找~

网友:
^-^

前两天问过类似的问题。经过香版主的指点现在知道这么在RAM中调试了。
这回就由我替香版主回答了。
去ST的中文网站下这个文件看了就明白了。

《如何使用STM32的软件库在IAR的EWARM(4.42A)下进行应用开发》

再次感谢香版主的指点,谢谢!

网友:
哈~

谢谢楼上帮忙~省下找的时间了~
顺便问一下,你提问的那个贴是在哪里?~~

网友:
那个ppt好象坏掉了

《如何使用STM32的软件库在IAR的EWARM(4.42A)下进行应用开发》
这个好象怀掉了,下载后大小是1.43m,不过打开后什么都没有,不知道做这个ppt是用的什么版本office

网友:
俺也不知那是哪国造,看不了就没举报~~~

网友:
我找了另外一篇文章

AN2563 STM32F10xxx调试应用实例

这个文章里面说,打开DEBUG定义就可以进行调试, 不过我没看太明白,定义DEBUG应该只是将一些调试信息通过USART1输出吧? 并不是我说的那种,把程序直接下载到sram中运行,就像44b0那样. 有次翻资料,好象说什么flash 只能烧写1000次? 真的假的?

我这边把DEBUG打开后,调试时IAR干脆就无响应了... program flash那一步后就停掉了..

网友:
ek的板子好像是前35周的

好像有人说过。。

网友:
发现万利提供的例子中有个BOOT_RAM

                                 是不是用这个就是把程序下载到RAM中执行的? STM32的BOOT[1:0]中不是有个将ram做为boot space吗, 是不是把BOOT[1:0]设置为0x03,然后使用BOOT_RAM进行编译,调试时就是把程序下载到ram中执行的?

网友:
请使用21IC的搜索功能,这样可以找的很多东西

善用系统的搜索功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既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如果不会用,则只能事倍功半。

下图示范如何查找:

下图是上面查找的结果,打开指示的帖子看看,非常清楚地回答了楼主的问题。

另外,6楼给的链接没有问题,可以打开,但要指定是只读(Read only)。

网友:
链接是没问题

但我自己笔记本上装的Office2000也打不开,可我公司的笔记本上却可以打开,不知道公司装的Office是说明版本的。
难道只有正版的Office才可以打开?

网友:
我们使用的是Office 2003

                                 难道只有正版的Office才可以打开?  ——这个不是很清楚,我们用的都是正版的,公司是集团采购。

网友:
我们公司装的也全是正版的。

                                 ST和我们公司合作的还是很多的。公司的电子元件数据库中一大堆都是ST的器件。

网友:
香斑竹太好心啦~~~~~

                                 我只是想开个帖随便聊聊,如果要找的话,我就不用开贴啦~~

网友:
回18楼,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久,不须费时间再讨论,除非有

关于“长时间调试会不会对flash造成损坏”这个问题,以前也讨论过,请看这个帖子中我在6楼的观点。

网友:
无语~

我烧了那么多年51单片机,也没见过烧坏一个,如果STM32能被烧坏,那肯定是哪个地方操作错了.

我是因为看到一份中文资料,上面写到了个1000次,后来才在其他帖中看到,说那个中文资料已经过时了.

我看我还闭嘴多看帖好了~ 找资料谁不会? 反正论坛少我一个发帖也算不了什么. 也请香斑竹删掉此帖, 就不会落我一个"不找就乱问"的名声~ 本来新拿到板挺高兴的,现在什么心情都没了,郁闷啊...  早知道就不发帖了..

网友A(2008-01-14):
楼主多虑,多看多问总比不看不问要好很多
我也知道坛子里的讨论很多很杂,所以才建议二姨增加搜索功能:
建议可以为帖子定义关键字,这样方便网友查找相关内容
。同时我这里也会在有空时整理一个清单,把已经讨论的问题汇总做个索引,便于网友查阅;在此之前还请各位多受累了。

网友:
定期整理一下,出个交叉检索的chm就好了(像msdn那样)

网友B:
交叉检索的chm怎么做呀?楼上教教我吧
要用什么软件,我们公司不能用盗版软件,太贵了可买不起。

网友C:
免费的,不过要做好可能也不容易。EasyCHM不错
国华出的软件一向很好用,虽然加密算法的变态程度全球有名……呵呵

网友D:
还有就是怎么直接找裤子
我是一页页的翻裤子。。

网友E:
版面开始有个“精华区”,点击进入就是裤子博览会
什么样的裤子都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