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2A版的批次为713的是不是串口有问题??谢谢

楼主:
我拿到的板是A版的IC,ST的EVAL,

测试的是串口2,用的代码是  ,用的是IAR开发环境,4.42A (4.42.1.501)  破解版,    (可以正常演示下载DEMO工程,)
FWLib\examples\USART\Example1

{
    /* USART2 configuration ------------------------------------------------------*/
      /* USART2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en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 Clock disabled
            - USART CPOL: Clock is active low
            - USART CPHA: Data is captured on the second edge
            - USART LastBit: The clock pulse of the last data bit is not output to
                             the SCLK pin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RTS_CT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High;//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这个地方参数可以传入,但发现写到寄存器,写完了没看到反应,还是显示为000,所以我怀疑是不是A版的IC有些问题,因为当前的IC听香主说也没有ISP功能,
      /* Enable the USART2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Communication hyperterminal-USART2 using hardware flow control -------------*/
      /* Send a buffer from USART to hyperterminal */
      while(NbrOfDataToTransfer--)
      {
        USART_SendData(USART2, TxBuffer[TxCounte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走到这就再也走不下去了,因为寄存器一直为0
      }

      /* Receive a string (Max RxBufferSize bytes) from the Hyperterminal ended by '\r' (Enter key) */
      do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RESET)&&(RxCounter < RxBufferSize))
        {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SART_SendData(USART2, RxBuffer[RxCounter++]);
        }
    }while((RxBuffer[RxCounter - 1] != '\r')&&(RxCounter != RxBufferSize));

}

网友:
如果使用的是ST的开发板,芯片应该没有问题

你把同样的程序改成USART1试试看。

至于是不是因为你使用了盗版软件就不得而知啦。

我没有说过A版本的芯片没有ISP,A版本的芯片有ISP的测试版本,不一定完善。

网友:
这个芯片的ISP我拿到板后就测过

这个芯片的ISP我拿到板后就测过,只能来回发送两包数据,然后就没信了,要求我重启,呵呵,

有以往的帖子里说是722批次以的才可以,

呵呵,,串口1也试过了,也不行的,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找你当地的ST或ST代理的技术支持

因为你拿到的是ST的评估板,而这个板子没有对外发售,所以你一定是直接从ST的代理处得到这个板子的,请找给你提供这块板的代理以获得技术支持。

谢谢!

网友:
报告版主

刚才在英培特的板子上发现一个小BUG,估计是焊接没有焊好:

external connector1 的PD9和PD10短路了~~~~~~

网友:
呵呵,本香主不是监工,焊接质量问题俺就爱莫能助了

                                 您只能自己对照线路图重新焊一下吧,同情中~~~~~

网友:
我换了其他的管脚用了~~~~~

顺便一提而已

呵呵

网友:
呵呵,这个板子是ST代理送过来用的,应该换个芯片就好了吧?

                                 谢谢.

网友:
估计不是芯片的问题

估计是程序的问题或是板上的跳线设置等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是盗版软件的问题,请不要使用盗版软件!

网友:
TO:walnutcy

你好!你的IAR开发环境,4.42A (4.42.1.501)  破解版
相关“破解”文件能否共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