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变频控制方案何时出,我想比较TIDSP他们到底区别有

楼主:
                                 异步电机变频控制方案何时出,我想参考与比较TI DSP他们到底区别有多大?主要考虑控制电机的性能了,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能贡献一下(比2000系列的我想应该好点),TI  28XX的DSP价格好像贵不多啊,我为这个琢磨了好久,外设我想STM32应该灵活多点,望有经验者给些论述来,如果平级的话,那就谁熟习什么就用什么做了,不知道是否这么回事?,,,你看仪表吧,,,用DSP来做的人也多起来了,是否STM32等等ARM系列,最擅长做界面人机对话这类的,做电机仪表等运算多的就考虑用DSP了,他们发展的是两条道路,还是逐步融合?取代?

网友:
异步电机变频控制方案已实现

                                 异步电机变频控制方案已在STM32上实现,但此方案是必须有速度传感器的。无传感器方案还没有。

网友:
STM32与TI DSP到底区别有多大?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首先,我对TI-28XX的DSP不太了解,楼主能够介绍一下它的性能特点吗?比如CPU时钟频率,指令系统的特点等。

其次,在设计STM32的时候,充分考虑了电机控制方面需求,设计了许多专门的部件,下面是我们在STM32巡回研讨会上关于电机控制的演讲稿:STM32在马达控制中的应用

另一篇演讲稿中的最后一页(23页)介绍了一个真实的例子:STM32系列产品介绍;从这个例子中你可以看出,STM32有足够的性能可以同时满足电机的矢量驱动和复杂繁琐的其它控制需求,包括通讯和人机界面的要求。

网友:
TI DSP参数,

TMS320F2812的CPU是基于C28xTM的32位定点内核,主频达150MHz。TMS320F2812芯片具有高度集成的结构,在片内集成大量的外设(如图2所示),这些外设包括:事件管理器EVA/EVB、16通道12位模数转换器ADC、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通用输入输出引脚GPIO、多通道缓冲串行外设McBSP、改进CAN总线接口、双通道串行通信接口SCIA/SCIB、串行外设接口SPI等。与C28xTM DSP以前的芯片相比,TMS320F2812有自己的特点:
(1) 它是C2000系列中第一代32位的定点DSP芯片(C24xTM为16位DSP芯片);
(2) 芯片内部有3个32位定时器;
(3) 具有12位的ADC(以前的为10位)和双通道SCIA/SCIB;
(4) 有多通道缓冲串行外设McBSP;
(5) 采用改进的哈佛结构和八级流水线作业;
(6) 存储空间大大扩展,其片内存储器资源包括:128K字×16位的Flash存储器、128K字×16位的ROM、1K字×16位的OPT ROM、一块1K字×16的SARAM、L0和L1上各有8K字×16位的SARAM、M0和M1上各8K字×16的SARAM;
(7) 可以执行32×32位的二进制补码乘法操作,并产生64位的结果;
(8) 它是C2000系列性能最高的芯片,处理速度达150MIPS,实时处理能力强,能应用于很多复杂的控制算法如无速度传感器的定向控制、运动轮廓的识别和功率因数的校正等,并且其代码与以前各个型号的DSP兼容,它也是目前处理C/C++代码效率最高的DSP芯片(就C2000系列而言)。由于这些特点,TMS320F2812DSP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

网友:
我就是要有转速传感器的,有评估板介绍能否一下

                                 异步电机变频控制方案已在STM32上实现,但此方案是必须有速度传感器的,,我就是要有转速传感器的,有评估板介绍能否一下,,,感谢了

网友:
呵呵,这样看在数据处理的速度上STM32和这个DSP不是一个量级

STM32的CPU时钟频率只有72MHz,又没有DSP的指令,与你介绍的TMS320F2812不能比的,两者面向的应用市场也不一样。

这好比是拿手枪和自动步枪比,怎么比?

网友:
两个东西,价格都没得比

                                 2812至少是103VB的两倍

网友:
有望以后玩2808

网友:
跟2407这类的芯片应该有得拼.

                                 28XX就不好说了.档次不一样了.

网友:
哪里有样板买啊,斑主能否提供一下,我们数量不大,但需要这

                                 哪里有样板买啊,斑主能否提供一下,我们数量不大,但需要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