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U的问题

楼主:
按照应用笔记中PDF的说明,为什么装不上DFU驱动呢?
那么下载程序是不是就只能通过JTAG了?

网友:
DFU不是用于代替JTAG下载程序的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无法判断你为什么装不上DFU驱动。

关于DFU的问题,有下列一些帖子可以参考:

-  请解惑:为何Upgrade没成功

-  在EK-STM32F学习套件上实现了USB-DFU设备功能

网友:
DFU不是ST固化在片子上的啊?

DFU可以用做一个下载程序的途径吧?必须要在用户程序中放置一段专门的响应代码?
新的stm32,下载程序进去的方法除了用那个ulink以外还有什么途径?

网友:
好象只有串口ISP程序固化在片子内,DFU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做

                                 没有固化在里面

网友:
谢谢圈圈,你的回答完全正确

只有串口ISP程序是固化在片子内。

DFU可以用做一个下载程序的途径,它是用户自己写的程序并通过其它途径下载到Flash中;ST的DFU例程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那有没有通用的DFU程序?

                                 有没有通用的DFU,放在我的程序里,就可以提供这种USB下载程序的功能啊?

网友:
期待能烧写自己的ISP的时刻。

                                 不知道ST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网友:
“期待能烧写自己的ISP的时刻”,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楼上要自己写ISP?既然是你自己写为什么问ST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请再说明白些。

6楼是否看过我在2楼给的那2个帖子,是否看过ST提供的DFU实例,根据第1个帖子中3楼的说法,ST提供的DFU实例应该就是你所说的通用的DFU程序。

网友:
请教个问题啊

stm32 开发板的 usb为什么不能被PC识别啊
用的是stm32f103zet6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