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若程序存储器或数据存储器不够,STM32?

楼主:
                                 请问:若程序存储器或数据存储器不够,STM32是否可以通过总线扩展程序或数据存储器?

网友:
现在的STM32不行吧

                                 据说新的STM32可以,带EMI

网友:
STM32还没有总线扩展的产品

                                 坛子中已经有人问过了。

网友:
哈哈,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初步想法:
1:外扩ram 数据存储器 : SPI 接口的 256K bit FRAM FM25L256B, 25块。

2:外扩Flash程序存储器: SPI 接口的 AT45DBXX,这部分需要变通一下,将程序中的 列表,字库 菜单,通讯协议......等静态的 都放到这里,哈哈,8051编程咱不就是这么干的吗?这样的话,你就能扩很大的空间了!

哈哈,这也是无奈的办法,但是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速度跟上去吗?如果字库放SPI 接口的 AT45DBXX

                                 快速刷新的时候,会不会闪的很厉害.

网友:
等着大FLASH和大RAM的出来。

或者开放总线的。
256K和20K对于大点的应用还是小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

AT45DBXX 支持 一次多字节读取,可以一次读取一个字的字模,快速刷新的时候,你刷得太快,人眼能看得清?另外,如果将显示菜单这类词组,做成固定字模,则没有了现实汉字多次寻址的问题,只要将该条词组的首地址和固定字模的字节数发给AT45DB,利用突发式连续读取,一次就可以读取该条词组。

也可以考虑用DMA,连续读取AT45DB,---哈哈,不知道STM32的 SPI支持不?

变通的方法挺多,以前用51都能完成的事儿,现在用ARM,还用担心么?

网友:
STM32的SPI时钟速度最快可达18MHz,ST的SPI Flash最快可达50MHz

一个16x16汉字模有32个字节,32个字节=256比特,算上4~6字节的命令和地址,在18MHz频率下只需不到15us即可传送完一个字模。

因此,18MHz的SPI时钟频率下每秒可传送6万7千个字模;按50Hz刷屏,每屏可更换1300个汉字;您还用担心吗?

网友:
哈哈,算得挺清楚呀!

没回答我的问题
不知道STM32的 SPI支持DMA不?

网友:
STM32的SPI当然支持DMA

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第18.3.7节。

网友:
哈哈~~~8楼是位数学家~~~

网友:
回hotpower和老狼,我是很会算计的,哈哈

                                 虽然数学不好,但算术不错,嘿嘿~~~

网友:
好像没有算上字库的定位和字模查找。

                                 实际可能达不到“每秒可传送6万7千个字模”。不过18M的SPI速度也算挺快的了。

网友:
“每秒可传送6万7千个字模”是个理论计算值,实际应用肯定

                                 “每秒可传送6万7千个字模”是个理论计算值,实际应用肯定有折扣;比如计算字库的定位和字模的查找,虽然这些工作不是在SPI总线上进行,但仍然占用CPU资源。

网友:
如果采用DMA方式时可以改下软件结构

                                 “每秒可传送6万7千个字模”是个理论值是完全可能的,你在DMA上一个字模的时候才算下一个字在字库中的地址,15US算这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楼上说得好,说得对!

网友:
片内flash还要变大些,512KB这个选项一定要有呀,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