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这样交给偶的客户

楼主:
偶的客户,要进行二次开发。
  比较熟悉51

偶虽然可以,看来也只好,偶一点一点设置好,教给客户 如何删除文件,添加文件,如何编译(不用进行设置哦)!

偶对于新手的理解:教给客户 如何删除文件,添加文件,如何编译(不用进行设置哦)!
就可以运行,看到效果,出现动画(ST32驱动的小液晶)。

偶已经有15年软件相关开发,偶可以做的事情,不能同样要求偶的客户...

网友:
偶有同感,且感触很深!

    这几天正在学习STM32,用的是万利开发板.
    收到快件打开一看,买的开发板,从元件用料、PCB布线到焊接真的不错。。。 真好!199元,真值。
    再一看,资料真少,除了那个开发板配置说明文档外,没有任何资料。
    偶有10年其它软件开发经验,有3年ARM开发产品经验,但偶没有IAR使用经验,对ST ARM是初次见面,是新手。手里拿着那块STM32开发板,想想别人只要你199元,你还要求怎样呢? 1月初手里有活没有时间啃技术参考手册、数据手册;这几天忙完了正在一点一点啃!
  偶拿着开发板,不能什么也不知道只要例子程序能跑就行了,否则拿给STM32板玩,不能用于产品开发啊!
  偶只能一点一点看原文,一点一点设置,一点一点找资料、一次又一次编译不通过...“ 如何删除文件,添加文件,如何编译” ,一点一点设置各个寄存器,配置固件函数.....  累啊,
  请问能将199元的开发板改成399元卖嘛?行的话,我补上差额。或者699元,只要开发板的配套档能多点,例子程序加点说明。
  上述只是偶的个人的感想,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网友:
偶漏了二点:例子程序和EWARM

                                 1、随开发板光盘上还有例子程序;2、带32EWARM及STC驱动程序

网友:
非常同意楼上两位的观点,我一定转告你们的意见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面的支持会越做越好,我们也会尽力推动资料的整理和发行。

关于IAR的EWARM,有一本书可供参考:

    北航出版社出版的《IAR EWARM嵌入式系统编程与实践》

网友:
其实

IAR或者keil本身提供的手册还是要看的.看看周立功上面一堆的问题都是关于这些的.唉,实验是很好做通过,但是这些基本的东西不是卖板子的商家能一起弄到你大脑里面的.
象周立功这方面已经做的很好了,关于ADS的问题还不是从来就没断过...................
关键是自己的学习方法,不要想着买块板来填鸭.

网友:
STM32资料

  关于STM32的中文资料,2008.5月北航就会出版。其中包含了KEIL,IAR和STM32的DATESHEET,AN。也会配套一块开发板和工具。相信大家需要的东西应该会完整一些。
www.mxchip.com

网友:
万利也写过简单的教程

见“轻松入门开发ARM程序(为初学者写的入门手册)”系列

或者赶狗搜一下“轻松入门开发ARM 程序”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bbsindex/49/list62.htm

网友:
请万利写一本STM32的书

                                 请万利配套自己的STM32开发板也写一本STM32的书.请大家支持!!! 想想当时44B0刚开始时没有几位牛人写的书,ARM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普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