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知道怎么用双线精简的调试口吗?

楼主(2008-01-26):
各位知道怎么用双线精简的调试口吗?
据说CORTEX core 支持两线调试口
各位知道怎么用双线精简的调试口吗?
分别对接 哪几个口?

网友A:
如何做SW-DP接口
如何做SW-DP接口/?

网友B:
ST官方版的开发板的用户手册上有原理图们可以参考
应用笔记AN2586:STM32F10xxx Hardware development有详细介绍
以前有帖过这张图:

网友C:
挺简单的~~~不错...

网友D:
软件上怎么处理
软件我 不知道怎么整了。手册上说送一个序列。
怎么弄?

网友E:
软件上的事情不需你自己考虑,调试器会处理
比如JLink和ULink2都支持SWD接口。

网友F:
只要接TCK,TMS,就行了.还有个GND

网友G:
这个双线调试口可以用来下载烧写程序么?

网友H:
可以,需要有相应的软件支持
如现在的Keil MDK 3.15和IAR 4.42A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