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CD怎么显示汉字

楼主(2008-02-19):
stm32LCD怎么显示汉字
谁能帮个忙 给个例程 或原理
汉字

网友A:
lcd彩屏怎么显示汉字

网友B:
这个问题与STM32无关
只要知道任何一款单片机如何在LCD上显示汉字,同样的方法都可以用于STM32。

网友C:
这个问题与STM32无关
查看LCD的汉字表

网友:
我主要是哪一款都不会
楼上 及 香主 好
首先 查看lcd的汉字表 能提供些资料吗
我想问一下
汉字显示 调用 字库 是不是根据国标码 还是别的
如果是国标码 怎么用 别的又当如何

网友D:
汉字
查看lcd的汉字表(该LCd必须内置汉字库) 可以根据LCd型号找相关的汉字表
如果没有 则自己编写汉字程序 网上都有例子

网友E:
细节
楼上能仔细讲解一下过程马?
比如 自己编写程序
首先 定义了一个显示汉字的数组
我要显示printf"中国人“
怎么和数组联系起来了
我知道 字母是通过asc码 来定位在数祖 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