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的EK—STM32F板的USB调试问题

楼主(2008-02-04):
万利的EK—STM32F板的USB调试问题
万利的EK—STM32F板的USB调试问题
用万利提供的Joystickmouse DEMO,编译后下载到EK—STM32F板,然后将USB线连到板上的CN5 USB口上,将JP1的跳线转换到USB端,看到LD1开始闪烁,但是电脑没有任何USB提示,将JP6 USB_EN跳线转换到0端,电脑上有“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提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个程序应该怎样调试?
问题
电脑
程序

网友A:
JP15上的nRESET跳线是否还连着?
去掉它

网友B:
谢谢楼上指点
确实如此。

网友C:
呵呵,大年初一楼主抓住老鼠尾巴了,大吉大利呀
恭喜发财!

网友D:
使用万利的USB最好准备两条USB线
使用两条USB线可以在IAR里面直接搞USB调试,比较方便。

网友E:
虚拟串口的如何调试呢?
虚拟串口的如何调试呢?用了两根usb线下载之后 在iar环境下运行好像不行 也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脱离仿真环境就没问题 需要怎么调试呢? 还有原来的程序有问题 当连续收发多个字节的时候会不全 需要改动之后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