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中断

楼主:
弱弱的问下中断
stm32是怎么进入中断的?想知道整个过程怎么产生?还有优先级也不知道在哪里配置.........

网友:
请看Cortex-M3的相关手册和资料

                                 这部分是有关ARM核心的内容。

网友:
参考手册还有点说不清楚

                                 Cortex-M3好像只有英文版的吧?

网友:
请香版主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还有疑问

在官方中断程序中 软件调试时使PB_9口产生下降沿触发 却进不了中断 请教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哪一个“官方中断程序”?

                                 有没有外部触发信号?你是如何测试的?

网友:
哦 是keil里的例子

软件调试时使PB_9口产生下降沿触发 却进不了中断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82/200822614052482.rar

网友:
对不起,没有人能回答你的问题

                                 既然是KEIL里的例子,想必是经过Keil测试过的。你又没有提供额外的信息,谁也帮不了你;还是自己按照例子给的说明好好查查你的测试环境吧。

网友:
埋头苦干中

主要程序节选如下:
主函数: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9);

  /* Configure EXTI Line9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Generate software interrupt: simulate a falling edge applied on EXTI line 9 */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9);
while (1)}
中断函数: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 != RESET)
  {
    /* Toggle PC6 pin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6,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6))));

    /* Clear the EXTI line 9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
}
还是贴出来 软件调试时使PB_9口产生下降沿触发 却进不了中断
自己还在埋头苦干中 谢谢版主的帮助

网友:
你是否怀疑Keil的例程有错误?

                                 请问你的硬件是否与Keil的例程要求的一样?

网友:
和硬件没关系吧?

不好意思 我前面没说清楚
我是用keil的模拟器来验证的  开始调试后 使PB_9口由1到0 是不是这样就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