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AREWARM5.11怎么生成HEX

楼主(2008-02-21):
请问:IAREWARM5.11怎么生成HEX
请问:IAR EWARM 5.11怎么生成HEX.

网友A:
IAR EWARM 5.11好用吗???
谢谢~~~

网友B:
不好用
听说和GCC比较接近才去用的。

网友C:
万利的驱动STLinkSTM32Driver.dll用不成,倒塌了

网友D:
hotpower大叔旧帖 有答案,就在本版找

网友E:
我是刚装的5.11

网友F:
劳驾alin_99同志帮忙找一下~~~谢谢!!!

网友G:
还是用4.22A吧
还是用4.22A吧,正如HOT大叔和香主说,32K对于新手的我
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