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IM1产生定时中断,中断响应时间多长?

楼主:
                                 请教香帮主,用TIM1产生中断,使能DMA进行SPI发送,中断响应时间多长?

网友:
使用的是STM32F103

网友:
“中断响应时间多长?”,有许多因素影响它

当前是否有其他中断,该中断的优先级,当前是否有DMA操作等。

网友:
俺感觉是用TIM1触发SPI的DMA操作,DMA完后中断取结果

网友:
噢,只使能TIM1中断,并且当前没有其它DMA传送条件下.

网友:
不太理解LZ的意图,为什么单单谈TIM1中断?

                                 所有中断源,在没有其它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从产生中断到执行中断处理程序第一条语句的间隔是12个CPU时钟周期,即如果CPU时钟频率为72MHz时,中断响应时间为167ns。

网友:
香水城,谢谢了! 但12个CPU周期只是中断响应时间

                                 好象12个CPU周期只是中断响应时间,不能说明响应中断后DMA发送数据到SPI TXTD的时间啊!

网友:
始终不理解LZ的意图,难道你不是问“中断响应时间”吗?

楼主: 用TIM1产生定时中断,中断响应时间多长?

请教香帮主,用TIM1产生中断,使能DMA进行SPI发送,中断响应时间多长?

如果要用TIM1定时启动DMA进行SPI发送,根本不用产生中断,定时器产生的定时事件可以直接启动DMA的数据传送,软件只需在定时条件成立之前设置并使能DMA通道即可。

网友:
谢谢了,那从定时器产生事件启动DMA到数据送入SPI需要多长时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数据,但不会很长时间,应在10个CPU周期之

                                 定时器事件启动DMA不需经过总线仲裁,应该在几个CPU周期内即可完成,但我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数据。

网友:
谢谢指点!请教定时器产生的定时事件是怎样设置的

请教定时器产生的定时事件是怎样设置的,STM32给出的资料中好像事件是由外部EXIT引起的,TIMx可产生中断、TIMx的DMA(DMA源只能是)
Table 483.     TIM_DMABase values
TIM_DMABase     Description
TIM_DMABase_CR1     TIM CR1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CR2     TIM CR2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SMCR     TIM SMCR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DIER     TIM DIER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SR     TIM SR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EGR     TIM EGR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CCMR1     TIM CCMR1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CCMR2     TIM CCMR2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CCER     TIM CCER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CNT     TIM CNT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PSC     TIM PSC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ARR     TIM ARR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CCR1     TIM CCR1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CCR2     TIM CCR2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CCR3     TIM CCR3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CCR4     TIM CCR4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TIM_DMABase_DCR     TIM DCR register used as DMA Base

请教定时器产生的事件是用什么函数设置的,我没有找到。

网友:
使用TIMx定时事件是为了定时地从内存向SPI传送3个16位数据。

                                 设有数据Data_SPI[3],根据要求的时间间隔,定时地向SPI发送区传送Data_SPI[](接收方的SPI总线接口芯片),而这时间间隔是可变的。

网友:
香帮主,用二个DMA通道进行SPI定时传送的程序设置行吗?

目的:定时发送3个16位数据到SPI接口芯片中
思路:开始时禁止SPI的TXE产生DMA请求
   定时到后TIMx发生溢出产生DMA请求,由DMA传送新设置值,使将SPI发送缓冲区空后产生DMA请求。然后由SPI的TXE_DMA进行3个16位数传送。
定时器产生溢出的时间间隔tc(20us<=tc<=100ms)由用户设置

具体如下:
3.1 TIM3设置
  /* TIM3CLK = 72 MHz, Prescaler = 0, TIM3 counter clock = 72 MHz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5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Enable TIM3 DMA */
  TIM_DMACmd(TIM3, TIM_DMA_Update, ENABLE);

  /* Enable TIM3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3.2 TIM3对应的DMA通道设置
  TIM3的计数溢出DMA通道是通道3,设置如下: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 SPI2 -> CR2;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 Parallel_Data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 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6 */
  DMA_Cmd(DMA_Channel3, ENABLE);

  3.3 SPI2对应的DMA通道设置
    SPI2的发送缓冲器空(TXE)DMA通道为通道5,设置如下:
  DMA_DeInit(DMA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SPI2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PI1_Buffer_Tx;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DMA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担心程序太长,TIMx、SPI2的初始化设置程序没有贴上。

网友:
有人已经作了例子放到版面上,你可以参考

STM32定时器触发AD采样+DMA传输问题

把AD采样改成SPI传送即可。

网友:
香帮主,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请看仔细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