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STR710的EMI内部控制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在下请教个问题

This example illustrates how to configure the EMI.
u8 data;
...
// Initialize the EMI bank 1: enable, 2 wait states, 16-bit wide external

EMI_Config(1, EMI_ENABLE | EMI_WAITSTATE(2) | EMI_SIZE_16);
// Write data to the external memory
*(u32*)0x62000000 = 0x12345678; // write 12345678 in bank 1
// Read data from the external memory
data = *(u8*)0x62000008; // read from bank 1
...

其中用EMI_Config(1, EMI_ENABLE | EMI_WAITSTATE(2) | EMI_SIZE_16)

设置BCON1,然后用IAR看BCON1,竟然为Ox0000,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EMI读取外部器件信息,不知道怎么操作,BCONX设置不好,EMI也不能用:<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硬件电路?

                                 如果这个例子是从ST的网站上下载的,它是根据ST的评估板写成;如果你不使用的ST评估板,请做相应修改。

网友:
想请教下斑竹

                                 BCON1能直接修改吗

网友:
当然可以。不明白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

                                 有什么不能修改的理由吗?

网友:
回复主题:请教个STR710的EMI内部控制寄存器的问题

                                 请问斑竹,怎么去改EMI的控制寄存器,好象上面那段程序已经完成了对寄存器的配置了,望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不明白你的问题“怎么去改EMI的控制寄存器”,EMI寄存器可

直接写即可改EMI的控制寄存器。

???

网友:
回复主题:请教个STR710的EMI内部控制寄存器的问题

谢谢斑竹!!!
我用的是下面的程序,调试中寄存器BCON0(0x6c000000)的值是正确,而变量data的值始终为65535(0xFFFF);也就是0x2222没有被写进地址0x60000000,请教斑竹我的程序还需如何改动,谢谢!

GPIO_Config(GPIO2,CS_PIN,GPIO_AF_PP)
EMI_Config(0, EMI_ENABLE | EMI_WAITSTATE(2) | EMI_SIZE_16);
GPIO_BitWrite(GPIO2, CS_PIN, 0);
*(u32*)0x60000000 = 0x2222;
data = *(u8*)0x60000000;

网友:
EMI会自动输出片选信号,不需程序干预

不这行去掉:GPIO_BitWrite(GPIO2, CS_PIN, 0);

如果还不行,你需要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有读写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