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断问题

楼主:
                                 有一问题想请教:要让中断发生时程序自动运行到中断程序,是在程序名上写上中断源名,如:void T1TIMI_IRQHandler(void),还是要用到中断向量,如:IRQ1,IRQ2?

网友:
Re

                                 ARM是71*

网友:
没有人回答我吗?

                                 没有人回答我吗?

网友:
直接修改 71x_it.c 中对应的中断函数即可

网友:
再请教一下

再请教一下:假设在71x_it.c中的函数是这样的
void I2C1IRQHandler(void)
{
}
是只要在{}中添加处理语句吗?I2C1IRQHandler()这个函数是怎样识别中断向量的?

网友:
中断的处理的过程

在Init.s中,程序将对应的**_IRQHandler的地址偏移量拷贝到EIC_SIR中,当一个中断产生后,位于EIC_SIR中对应的中断向量会拷贝到EIC_IVR中。当ARM7TDMI解码了一个IRQ中断请求后,系统会执行地址0x18处(即中断向量表中IRQ中断的位置)的指令。地址0x18处的指令会将EIC_IVR寄存器中的值拷贝到程序计数器中。这样不需要任何软件操作,CPU向量将能直接指向正确的中断例程。
以上操作由硬件完成。

用户只要在71x_it.c中的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中添加处理语句,如:
void I2C1IRQHandler(void)
{
   // 添加中断处理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