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TM32F101C8T6FLASHDownload失败

楼主:
                                 用一个容量大些的外接稳压电源试试。

网友:
你的Keil软件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
我已经换过电源了

                                 我现在使用的是稳压电源供电,还是不行

网友:
KEIL3.11

                                 软件是KEIL3.11,应该不关软件的事,因为可以在SARM中调试

网友:
以前我们也碰到这种问题,要升级到Keil 3.15

                                 KEIL 3.11不能支持所有芯片的Flash烧录。

网友:
如果用KEIL3.15就不能用ULINK1了吧?

                                 我现在用的是破解版的KEIL3.11,可以支持ULINK1,没办法,ULINK2太贵了,如果换成3.15不知道能不能使用ULINK1?

网友:
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后来查看了芯片手册,发现FLASH编程只有1000次。估计是超过次数,所以FLASH不能用,而RAM能用。

网友:
请8楼的朋友注意查看新的手册

                                 你看的手册是旧的版本,现已更新。

网友:
我些的次数不超过20次,一开始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芯片手册中能把这么重要的参数搞错,也太逊了吧。
我下了最新的,可好像里面回避了这个问题,没讲吗。
请9楼的指出在手册上多少页,我也看看。

网友:
下载最新的数据手册

STM32F10x datasheet v0.3 44页5.3.9 Memory characteristics的Table 28. Flash memory endurance and data retention中找到是10K cycle

ST没有回避,只是你没有找到地方。

参看这个帖: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1&t=2877839&tp=flash%20download%20FAILED%20CORTEX-M3%uFF1F%u8C01%u9047%u5230%u8FC7%uFF1F

网友:
回11楼:手册里没有搞错,你这样理解是因为你不懂

在早期的手册中的确只写了1000次,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个参数进行系统的测试,所以只能在手册上放一个比较保守的数据,这也是为了向客户负责。后来经过测试,证明芯片在这个参数方面能够达到设计的要求,因此在新的手册中更正了这个参数。

我们对所有出厂的产品负责,决不会随意地标注性能参数,在没有经过严格测试的情况下,宁可标注保守的参数也不会胡乱标注。

11楼: 汗

芯片手册中能把这么重要的参数搞错,也太逊了吧。
我下了最新的,可好像里面回避了这个问题,没讲吗。
请9楼的指出在手册上多少页,我也看看。

你这样理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们做为一个半导体公司所应遵守的质量标准,关于ST所遵守的质量标准,你可以在ST的官方网页中找到。

至于新的参数在手册中的位置,12楼已经给了答案;12楼的朋友是ST产品的代理商,有事你可以求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