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最小系统不能连接JLINK,请高手帮忙

楼主:
STM32F103最小系统不能连接JLINK,请高手帮忙,附图为原理图和出错信息。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83/20083683353970.pdf

网友:
坛子里有参考图

ST官方版的开发板的用户手册上有原理图们可以参考

自己找找还有其他帖子和资料。

网友:
VDDA电压有多少?是不是CPU没有复位

网友:
VDDA电压

                                  VDDA电压3.27V

网友:
不知道了,你自己转接的jtag接口

没接错线吧。
另外一般要TMS,TRST上拉的。
你的jlink驱动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已经接连了上拉

                                 已经接连了上拉,但问题依旧,jlink驱动是3.78D.

网友:
请检查上拉是否合适,至少在你给出的电路图中没有上拉电

请对照ST官方开发板的原理图。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ADC没加电会影响调试。

网友:
“ADC没加电”是什么意思?

                                 估计是VDDA没加电,如果是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复位电路也是通过VDDA供电,没有VDDA芯片不能正常复位。

网友:
学习了~~~看来最小系统也要供电完善

网友:
o(∩_∩)o...

                                 今天调了一上午,也是这个问题,正好拿来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