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比较一下KEIL和IAR

楼主(2008-03-07):
谁能比较一下KEIL和IAR
用过keil c51,iar还没用明白,请高手谈谈感想。
比较
高手

网友A:
各有千秋,keil普及率高,IAR后劲十足。
IAR代码编译的效率很高。

网友B:
我喜欢IAR.

网友C:
哈哈~~~Keil的仿真好,IAR支持的芯片广泛...

网友D:
看你开发什么?
仅仅对ST的产品而言,
如果你开发STR91X,用KEIL入门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有便宜的ULINK,
但是JLINK就没有盗版的开发装置了。投入稍微有点多。但是一步到位也算值得。
如果你想用IAP,那么IAR就比较合适,
当然如果开发M32就绝对要选择IAR了,
据说有人在用盗版IAR开发软件的时候发现,SRAM的空间会出问题。换正版就行了,

网友E:
IAR
继续研究IAR的32K版

网友F:
IAR和KEIL调试文件不兼容
IAR编译效率更高,通用性更好,而KEIL调试更方便。
想用IAR编译得到调试文件,再用KEIL调试,
可是,IAR和KEIL调试文件不兼容,只能看到汇编指令,不能看到C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