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STM32与TMS320LF240优势比较

楼主:
基于新型开放内核的STM32在电机控制领域有很好的表现,抽了点时间从各个性能参数比较了最新Cortex-M3内核的STM32和DSP TMS320LF240,希望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81/20081814459406.pdf

网友:
哈哈,这个比较... DSP的优势完全被你忽略了

网友:
咋看咋觉得240x是鸡肋~~~~~~

连速度优势都失去了
更恐怖的是价格还高过STM32.。。。

网友:
谁把DSP的优势说说,给大家兼听的机会~~

网友:
呵呵

                                 没有玩过DSP,请大侠再说说DSP。如果STM32能胜任此类控制的话,应该可以考虑使用。

网友:
现在ARM和低端的DSP的几乎差不多了

估计是流水线的差别和PLL倍频.没细研究,但敢肯定低端的DSP对STM32已没什么优势而言.

DSP重在运算,但从楼主的图表中基本一样.

不过DSP的指令集中特别是对重复劳动的指令,那还是比STM32强的~~~

所以,差距还是有一些的~~~不过STM32在更广的应用要远远胜于DSP~~~

不过在现有阶段,STM32(Cortex-M3)替代MCU将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

网友:
瞎说

估计 某些算法实现起来困难吧!象fft,或者更复杂的

网友:
针对算法,估计还是DSP很多,在控制上应该不差

网友:
估计DSP上有一些特殊的运算指令吧

不过目前看来工业控制类的DSP真的要退出了

网友:
cortex-m3怎么也比比了DSP的。

DSP能构在单周期执行多次乘累加,并且连续执行上百次乘累加都不会溢出,
还有专用的FFT位翻转指令,

cortex-m3怎么也比比了DSP的。

网友:
虽然STM32有乘加指令,但在绝对乘累加运算速度上确实不是很

STM32主要是面向控制领域,它通过提高CPU的时钟频率和提供硬件乘除法指令,可以满足很多原来只有DSP芯片才能完成的运算要求。如果单独从指令的功能看,DSP芯片的某些指令确实比STM32的强,这正是STM32在时钟频率上努力的方向。当然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定位,对于极端要求运算速度的应用或最适合DSP芯片的应用,都不一定适合STM32。

我以前发过一个帖子,介绍了STM32的乘除法指令,再抄录如下:

STM32的乘法指令为单周期的,除法指令根据操作数大小为2~12周期

    指令                       语义                  操作
MUL r0, r1, r2             r0 = (r1 * r2)          乘法,32位结果
MLA r0, r1, r2, r3         r0 = ( r1 * r2) + r3    乘加,32位结果
[U|S]MULL r4, r5, r2, r3   r5:r4 = r2 * r3         乘法,64位结果
[U|S]MLAL r4, r5, r2, r3   r5:r4 = r2 * r3 + r5:r4 乘加,64位结果
SDIV Rd, Rn, Rm            Rd = Rn / Rm            有符号除法
SDIV Rd, Rn, Rm            Rd = Rn / Rm            无符号除法

乘除法共6条指令形式。

网友:
这种比较不公平,怎么能和10年前的东西比?

应该和tms320f28015,tms320f28016比,这些新出的dsp也很便宜。

本人还是愿意用stm32的,但不是因为性能,而是开发方便

网友:
是的,stm32确实很有优势,用着也方便

                                 但不赞成这种比法:-)

网友:
比较的前提应该是相同的价格

                                 我认为作为比较的前提应该是相同的价格,如果没有这个作限制,多好的东西都有但是我们不一定用得起.

网友:
有谁做过两种芯片的FFT。一试应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