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STR7的USB驱动程序?

楼主:
                                 请问ST有没有已经写好的STR7的USB驱动程序(PC机的),哪里有下载?

网友:
你要哪个USB的类?

网友:
有没有那种当USB是个普通IO口,随你发送什么字节信息的

网友:
根据USB标准,不可能有你说的那种驱动,除非不按标准做

                                 我们不提供那种不符合标准的东西。

网友:
微软提供了一个bulk usb驱动程序

可以用于str7系列。

详细说明:这是微软的一个USB块传输例程,虽然它是基于Intel USB开发板的,但是也很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This is a Microsoft USB block transmission routines, although it is based on the Intel USB development board, but also worthy of our good look.

http://www.pudn.com/downloads34/sourcecode/windows/vxd/detail107308.html

网友:
5楼说的这是一个USB Bulk传输的例子,是Intel提供的

网友:
bulk usb驱动程序

DDK里面有相应的驱动程序源代码,自己可以重新编译。
通过修改可以加入自定义的控制传输。

网友:
哈哈~~~我最近刚在我的另外一个51的USB板上做了一个~~~

自己写的驱动程序,还有应用软件。可以随便对它发数据,控制板上的LED,读取板上的开关情况等等~~~~
过几天我会将应用程序和驱动都发上来~~~

至于将程序移植到ST ARM上,就还需要些时间拉,因为ST ARM我还没空玩呢...

不过楼主你可以使用我的驱动程序以及应用程序来测试,下层的固件就需要你先写了...

你的设备只要描述成用户自定义类(类代码为0xFF),4个端点(中断输入、输出端点1(16字节端点缓冲),批量输入、输出端点2(64字节端点缓冲)),
VID为0x8888,PID为0x0088,就可以安装我的驱动程序来用拉~~~~~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

                                 就象PHILIPS的D12一样,他们能提供一个USB的PC端的驱动程序,安装了这个程序后,将USB设备插入电脑中,电脑能自动识别这个设备。注意:不是USB DISK,因为电脑能识别USB DISK。还有PHILIPS能提供一些函数,只要调用这些函数,就能在电脑中读写USB通道中的数据。不知道STR7有没有这样的程序?这样的话能减少开发人员的工作量。

网友:
原来OO也来这里,看过你的博客!

                                 原来OO也来这里,看过你的博客,有不少好文章,当然帮了我不少忙!

网友:
大概知道楼主要求什么了——一个原始数据传输的USB通道

首先,我不太赞成按照RS-232的方式使用USB,当然如果只是玩玩或少量的应用方向上,我也不反对;但从实用和标准化的角度上讲,这不是一种好的方法。

其次,正像圈圈所说的,PC端的驱动与USB设备无关,你可以使用STR7与任何驱动通信,只要你了解这个驱动的通信协议,这是因为USB设备端的固件独立于PC端的驱动。

最后,如果圈圈同意,我们可以与他合作提供相应的ST MCU端固件程序例程;但这种例程只能停留在演示参考的层面,你如果要把它做到产品中去,你需要按照需要调整和进行严格的测试。

网友:
能有详细点的吗,有STM32的吗?谢谢!

网友:
USB Bulk 驱动程序(Q1), 值得期待

万利电子将为STM32F系列的使用者及网友提供:
1. USB Bulk 驱动程序(Q1)
2. MedWin将支持ST ARM和Cortex-M3调试(Q2-Q3)
3. 一步一步学习STM32F(适用EK-STM32F)
4. 非常优惠的价格现货提供STM32F10x全系列芯片(QFN36-TQFP100)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t=2824880&tp=EK-STM32F%u5B66%u4E60%u5F00%u53D1%u5957%u4EF6%u7EE7%u7EED%u4F18%u60E0%u9500%u552E%u53CA%u76F8%u5173%u8D44%u6599%u4E0B%u8F7D%u8FDE%u63A5

网友:
这个就等香版那边的代码拉~~~我还没动手弄STM32的。

网友:
跑在EK-STM32F板子上的配合圈圈application的小程式

结合 Computer00 的application和driver,在EK-STM32F的板子上与之搭配的firmware:

由于板子上硬件资源有限,application界面上的LED1~LED4才有效,分别对应板子上LD2~LD5。另外通过Joystick的四个方向(up/down/left/right),分别在application界面上的KEY1~KEY4表示当下哪个方向被拨动。

打开项目时,项目中的三方驱动,请自己指定路径~~~

在此抛砖,特此引玉!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83/200832415298371.zip

网友:
哈哈~~~动做蛮快的嘛~~~我这个driver似乎还有小bug

                                 有时设备插入时会蓝屏,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