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BH6的串口3可以用吗?我买了万利的板。

楼主:
打算用uart3,47、48脚 PB10,PB11,我按照uart的demo来修改:
   在GPIO的配置中 如下:
 /*Configure USART3 TX(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3 Rx (PB.11)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测试没有数据发出。想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
用的是Alternate functions (AF),

                                 图

网友:
是不是太菜了。大家懒得回答啊

网友:
47、48脚不需要remap,下图

网友:
Alternate functions 有2个功能,i2c和uart3,不知道这么区别

网友:
zen么搞定的

网友:
很简单,把usart3 的clock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