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斑竹能否提供STM32最小系统的联络图???

楼主:
首先谢谢在先~~~因为俺现在才看了GPIO部分,"黑调黑奔"基本完成~~~

一天的菜鸟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该是考虑产品的设计了~~~

俺说过不做产品的俺不玩~~~用不到的俺不赶时髦...

俺本来看中STM32的主要是ADC12和M3的核,而且想用它替代MCU...

所以要考虑成本的...前几天做的样机用的是AVR的M16,由于处理速度慢

而且ADC不太稳定及内存小等原因,故决意介入STM32~~~

如果这次玩好了,用M3置换ARM7也是有可能的,故先探探路数~~~

俺的最小系统需要ISP下载程序,2个16位的PWM,主频36MHz应该够了.

还需要至少4路12位的ADC,程序应该在32K以下.需要RTC(秒脉冲即可).

内部的FLASH用IAP实现"EEPROM".剩下的是少量的GPIO.

所以48脚的芯片足够了.

烦劳香主给俺谋划谋划~~~再次感谢~~~

网友:
48Pin 的没法玩12位AD,

网友:
联络草图

程序32K以下,不用USB,时钟频率36MHz,48脚的STM32,可以选用STM32F101C6T6,这个LQFP48封装,工作温度–40 ~ 85 °C。

管脚分配可参考附件。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12/20071228104050814.pdf

网友:
101T6,C6,R6确实适合做小的系统

                                 我们做的东西一般都是面向工业,不会有成千上万的量,不知道这些芯片拿到手的零售价格会大致是多少?

网友:
有没有100pin的??

                                 有没有100pin的??

网友:
STM32有100脚的型号

网友:
STM32带加密吗?

网友:
回复:STM32带加密吗?

首先,不知道你说的加密是什么意思,但我的理解有两层意思:

1)芯片有读保护,他人不能用简单的方式读出MCU内部Flash中的程序。
2)芯片内的程序是经过加密的,即使能够读出这些程序,因为不能破解,所以无法理解读出的程序。

STM32具有上述1)的保护功能,即芯片内部设置有读保护机制,外人无法通过芯片上的任何管脚读出Flash中的程序。但STM32不具有上述2)的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