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在两种Cortex-M3微控制器抗干扰性能的比较

楼主:
在发言之前,本人声明,个人发言只代表我个人见解,不针对任何人和公司.
在一年前,本人开始关注Cortex-M3微控制器LM3S系列的ARM,并且也买了致远(ZLG)的开发学习板,在学习的过程中,无意中用手碰到了LM3S101的外部晶体输入管脚,程序死掉了,我反复试验的几次(或者用镊子碰也死机)都是这样,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但也许会说明一些问题,我是做准备做工业控制产品的,在现有的技术水平没有实质提高的前提下,我要尽可能的让我选择的CPU抗干扰能力强些,我暂时停止了对LM3S101的关注,这次我买了万利的STM32F开发板,我用同样的方法试验(用手放到晶体的管脚上),STM32F,没有死掉,只是液晶屏在微微闪动.(我运行的是ADC样例程序)

请问这样的试验对不对,能不能说明后者的抗干扰性能要比前者强一些,请大家一起来探讨抗干扰的问题,当然不针对某一种芯片,我想了解更多的ARM在工业控制方面抗干扰的解决办法!

网友:
我很遗憾的告诉你,你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

首先,你的做法很不公平,而且也很不科学!
无意中用手碰到了LM3S101的外部晶体输入管脚,程序死掉了,我反复试验的几次(或者用镊子碰也死机)都是这样,-------你认为是静电还是板子没有可靠接地造成的问题还是其它的问题?而且在使用的过程中,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衡量标准 1:快速瞬变
         2:静电试验
         3:电场试验
         这几条是最基本的,其它的还有很多。快速瞬变最难过!
这些都是有标准可查的,不要屏个人经验来作判断,不科学!
其实zlg还是一个很付责任的商人,他的一些产品做过快速瞬变,你可以查一下,这个设备大概需要至少6万元(好像是上海三基的,进口的20万以上),很多小的厂家根本没有这个设备。至于那些用打火机玩的,根本没有意义。
   ARM在工业控制方面抗干扰的解决办法!需要注意的太多了,但是关键看你运行的环境,离开环境谈指标,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要好得效果,4层板是必需的,独立的电源层和地层!其它的看EMC的资料吧!

网友:
谢谢!明白了很多!

看来我是进入了一种误区,呵呵,我做这样的比较也不是在否定ZLG推广的芯片,只是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想起来比较,,现在明白了

还要不断的学习啊!

网友:
工人的误操作不会公平,也不会科学

网友:
言下之意好像ARM必须设计成4层板,双面板就不成?!

“ARM在工业控制方面抗干扰的解决办法!需要注意的太多了,但是关键看你运行的环境,离开环境谈指标,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要好得效果,4层板是必需的,独立的电源层和地层!其它的看EMC的资料吧!”

网友:
原来我做过一个东西,控制红宝石脉冲激光器的电源输出

当时使用的是51单片机;
试验了很多种51芯片:

intel  的8031最好;
XXX    的8031最次;
----------------------------------
在相同的pcb设计水平的情况下,mcu的抗干扰性能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liuq:我以前就不信这个邪!

但是这是事实呀,建议兄弟找点多层线路板的资料看看!就明白了,我也是血泪教训换来了,“关键看你运行的环境,离开环境谈指标,没有任何意义!“,注意我这句话,如果是评估板和玩玩,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
也许某种CPU在特定的环境下性能是最优的!

CPU不可能做到通吃,不可能都那么完美
这个时候就真正体现工程师的功力了,不光是学识,更重要的是长年的积累
,所以我很佩服那些真正踏实的老工程师
,我们国内的公司真的缺少这样的人!

网友:
关键看你运行的环境,离开环境谈指标,没有任何意义!“

我同意,这个观点,嵌入式产品就是要有针对性,
就是我们用的电脑不还是分商业机和工业机吗

网友:
ilovecr你的想法变化挺快呀

不同的CPU的确有较大的差别,但不能靠CPU自身的特性去抵抗各种干扰,长年的积累固然重要,但还是离不开理论的学习的,离开了指标的“印象”,是靠不住的,我在公司一直说(我也是个打工的,哈哈,混口饭吃),不要讲很好,很差,比较好,比较差,一定要讲具体的数字,做技术的,离开这些数据去谈个人印象,是不可靠的,我上面讲的那3项衡量标准都是有具体指标的。

兄弟,你不会是猫玩老鼠吧?

网友:
兄弟,不是!

真心讨教,通过交流,让自己进步!
技术领域我是后来者

网友:
emc & emi

EMC & EMI 可以看看en300386. 对于低速而且bus内置的的MCU,4 layer pcb不是绝对的. 2 layer pcb要做好是完全可以的.
用手碰crystal,
1.可能有ESD.  2. 停振很正常.
另外就ESD而言, EMC test 和reliability test等级是不一样.

网友:
我的两次发言是一个想法!

"指标"的实现,也要选择合适的应用工具(CPU),如果这个CPU不适合,但是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就是要在指标的基础上,靠经验去设计产品,
说来说去,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设计合适的可靠的产品,

不同的应用领域,也许对某些问题的理解有些差距,或者后来者和先行者在问题的理解上,有一定差距, 猫捉老鼠是指什么

网友: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产品的在具体的应用环境中的抗干扰性的好坏,最重要的是整体设计,如果CPU表现欠缺,要靠整体的设计来弥补

网友:
hotpower 你那块STM32板子调的咋样了?

                                 快出报告!

网友:
LM内部有振荡器验证电路,主振停振可以切换到内部RC并中断

但复位时是没有打开的,当然停振就死了,或者进没写程序的中断了(死循环)
ST应该也有的,可能是复位打开或程序里打开了(不中断或中断返回了,所以lcd频率不一样了)

LM第一家做M3相信人家也不会是吃干饭的

网友:
大前天拿板~~~明天开始~~~今天过节~~~昨日伤心~~~前日罪过~~~

网友:
其实我不愿意过洋节,但还要跟着时代走啊!各位节日好!

只要是能做处理器的厂家都不是吃干饭的,
我开始就声明了,不针对哪个厂家的东西,刚推出的东西都有个摸索熟悉的过程!
我还是很惭愧的,没有及时的更深的了解技术细节,还要继续学习

网友:
手碰晶体的脚死机这个是任何单片机都过不了的!

原因不是因为抗干扰的问题,而是人体感应的电压是很高的,当你碰到晶体的脚后,晶体振荡电路因过高的共模电压而无法工作.
如果真想测单片机什么的抗扰性.必需拿到一个相同环境中去比较.
如果你实在是在意晶体的表现,用有源的就不会出现这问题了!
另外不同的PCB设计对片子的抗扰性影响很大. 当然在同样的布局布线情况下,四层的抗扰能力确实比两层的好,但也只是在高速表现明显一些. 速度越低,相差越小.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工业级的片子的抗扰性要比商业级的片子好很多,并不是象平常宣传的那样好象只有温度的差别.

EFT 的处理基本最关键的都在电源和外部的输入输出口.
ESD只要你的外壳设计得好些基本都没问题,但与外界联系的端口是要做ESD的防护的.

网友:
有没有ARM7的片子真正用到工业场合的

                                 比如说冶金行业的工作现场

网友:
~~

手接触OSC造成停振是可以接受的^^

但造成死机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

一般来说,和你的具体的使用有关^^

根据我使用MCU的经验,解决的办法就是:使用独立OSC的WATCHDOG,当系统OSC停振后,发生WATCHDOG TIMER OUT,则自动RST芯片.

如果是从系统OSC分频而来的WATCHDOG,则肯定是很为难了~~

~~,希望以上对你有帮助^^

另:TO  老狼:快速瞬变也很容易过^^

网友:
也就是说还是使用外部看门狗的可靠性更高些!

记得头阶段在其他板块有过这方面的讨论!
我还真得注意这一点,最近的1个51单片机的项目我就把外部狗省去了(具体是偷懒了)用的是内部的看门狗

网友:
不过还有个疑问!

                                 我在西门子440变频器主板上可没看到外部的看门狗电路,按理说变频器的应用环境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了

网友:
关于EMC

    前几年做空调电控板,厂家对MCU搞干扰要求较高,我们公司出大钱从E国搞到干扰机一直没怎么用:3000V连续正负脉冲能过的,可到了空调厂不是不通过.空调厂的测试很土:一个10A/220V继电器的线圈部分一根铜线串接成一个"机关枪振荡器",铜线绕成卷圈在MCU四周,继电器通电后,厂家要求铜线四圈单片机不复位.就是现在,我很多项目都用这个方法来做一般性的搞干扰测试.
    我认为土办法可能更实用,如果用手蹭一下芯片就死机或复位,那这个芯片的搞抗干扰特性就要注意了!

网友:
STM32中有个独立看门狗,使用内置的RC振荡器

这个独立看门狗使用内置的RC振荡器,与CPU的时钟系统完全脱离的,只要这个RC振荡器不死,即使主时钟出问题,独立看门狗照样工作。

各位可以试试这个独立看门狗。

网友:
我只是说独立的OSC,并没有说要外部的WATCHDOG

~~,请注意区分用词.

25楼的测试项目和EFT测试不完全相同,所以产生不同的测试效果是正常的,反之,即使通过了你那个土方法的测试,通不过EFT测试也完全可能,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如果你硬要这么比较两种测试方法,那么我只能说:慎重下结论.

网友:
27楼明白了!恭喜你"升级"了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

网友:
看来zlg的pmp还不少,一句话引出...

网友:
感谢参与

感谢各位的参与!
这么短的时间里,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_^

网友:
to: zhongwei,想向您学习一下“机关枪振荡器”

                                 如方便,望能给小弟解惑:机关枪振荡器,如何构成的?用它做抗干扰实验的具体方法?

网友:
同求“机关枪振荡器”方案

                                 希望zhongwei指点

网友:
所谓的“机关枪振荡器”

无非就是一个大电流线圈,然后控制这个大电流线圈不断的通断.

在通断的过程中可能伴有电火花、交变电场、交变磁场,如果是和被测试设备共电源,则还有通过传导进入的EFT干扰。

这种测试过去被很多江湖游击队采用,当时采用的原因一般无非是以下几种:
(1)没有钱买正规的测试设备
(2)不知道正规测试的是如何完成的
(3)实践中也确实有一定的指导设计的作用
(4)测试方法简单易操作
(5)对EMC测试的理论了解不够深入
这些‘土方’还包括‘点火器’电击法,大功率日光灯启动法,电冲击钻攻击法等等。

这些测试的缺点:
1:不能定量分析干扰信号是如何影响机器运行的
2:不能定性分析是何种干扰影响机器运行的,例如,接触器线圈通断法,其实是多种干扰信号叠加的过程,并且通断的频率和绕线的方式和距离等的差异,则起主要作用的干扰信号的性质则可能完全不同,到底是何种信号在作用,一般情况下,仅有上帝他老人家知道
3:因为不能定量和定性分析干扰信号,所以对设计的指导作用将大打折扣,而且往往会造成新工程师无所是从 ,不知如何下手。
4:不被各国的EMC测试机构认可,一般这种测试不可能被客户接受。
5:通过了你的土法测试,往往多数是通不过正规测试的。当然了,也有通过了正规测试,但在土法测试中落马的案例,但多数情况下,能通过正规测试,则通过这土法测试是没有问题的;通过正规测试但通不过土法测试的设计,一般来说,还主要是设计的思想有问题,很多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采用的是躲避的态度,这一般是被我国一些教授学者所宣传的可靠性理论所误导,我国很多可靠性理论很多时候在强调:切断干扰源等等。于是滋生了很多以为加个‘乌龟壳’、穿个‘铁布衫’就能‘天下无敌’的工程师……,呵呵,愚以为,这个思想其实害了很多人……
一个体质不强的人,即使把他天天放到‘无菌’病房的里面,也是难保他的长寿的啊……
增强体质是本,无菌房间才是末,切勿本末倒置……

以上发言多是痴人妄语,如果触犯了哪位大哥大姐,在下于此先道个谦……

网友:
很多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采用的是躲避的态度

                                 麻烦再讲讲主动攻击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
yewuyi

愿闻其详:兄弟用的是哪种方法?

  “很多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采用的是躲避的态度,这一般是被我国一些教授学者所宣传的可靠性理论所误导,我国很多可靠性理论很多时候在强调:切断干扰源等等。于是滋生了很多以为加个‘乌龟壳’、穿个‘铁布衫’就能‘天下无敌’的工程师……,呵呵,愚以为,这个思想其实害人很多人……
一个体质不强的人,即使把他天天放到‘无菌’病房的里面,也是难保他的长寿的啊……
增强体质是本,无菌房间才是末,切勿本末倒置……”

“这一般是被我国一些教授学者所宣传的可靠性理论所误导,我国很多可靠性理论很多时候在强调:切断干扰源等等。 ”,--------太片面了吧,老外也使用的这些方法,美国人,日本人,都有这方面的书,隔离,屏蔽,阻抗匹配.....,他们也都是这么干的呀。

“一个体质不强的人,即使把他天天放到‘无菌’病房的里面,也是难保他的长寿的啊……
增强体质是本,无菌房间才是末,切勿本末倒置……
” ---------一个体质再强的人,非典那会儿也得小心点,也得戴口罩,真正碰到了,也肯定玩完!一个体质再强的人,找个艾滋的小姐,不带套套,也得报废。我的意思并不是不需要好的体质,同时也需要好的防护,两者都不可或缺!

“所谓的“机关枪振荡器””,我也是不赞同这样测试,但是再没有实验条件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买正规的测试设备,但是要明白自己是在干什么。交变电场、交变磁场,是这个方法的主要目的,与快瞬基本无关。
  快瞬也有一个“土“的方法制作仪器,但是我没做过,网上有这方面的介绍,
于上面的土法不同,是一个快瞬的简易仪器,目的很明确!

  3人同行,必有我师,愿闻兄弟的高见!

网友:
呵呵,25楼的机关枪震荡器我也经常使用

网友:
~~,是我讲得不仔细,还是大家理解偏了?!

郁闷^^

我说的很明确的啊:我并没有说用隔离、屏蔽等是不当手段,我只是讲,把‘根本’弄‘强大’了,而后再辅助隔离、屏蔽等,如此才是‘无敌’天下……,
我的那句的本质意思,国内很多工程师完全依靠隔离、屏蔽等辅助手段作为抵御敌人的手段,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也是不合理的……

---------一个体质再强的人,非典那会儿也得小心点,也得戴口罩,真正碰到了,也肯定玩完!一个体质再强的人,找个艾滋的小姐,不带套套,也得报废。我的意思并不是不需要好的体质,同时也需要好的防护,两者都不可或缺!
~~,呵呵,这句话完全是抬杠了,除非实现超导的理想,否则再强的‘体质’也有‘玩’完的时候,关于这句的理解,可能这样解释,兄弟们更喜欢听:假如一个设计产品使用中可“预测”的干扰信号最大强度为A,则通常要求,即使没有隔离、屏蔽等辅助手段,其‘自身体质’也应该达到抵御外敌的能力,此时,隔离、屏蔽等手段则辅助用以对付一般不能预测干扰强度的‘外敌’。在上面的‘非典’和‘带爱滋的小姐’则属于此等信号……
所谓的‘机关枪振荡器’,如果如我在34楼的分析那样,则在共电源的情况下,传导过去的就是EFT干扰信号了。

至于我用的测试方法:土枪土炮俺也有几个,正规仪器俺基本齐全,俺只缺一个射频干扰的电磁暗室,呵呵,那太贵了,我问过,最便宜的也要‘¥百万’级别。

至于土枪土炮的使用,俺也讲过了俺的使用建议:请参考俺在27楼的发言。

各位,千万不要对着俺扔砖头,哈哈,俺胆子小,不喜欢‘纠缠’,呵呵,如果俺的理解和经验对各位有点用处的话,各位尽管采用,俺不收取任何产权费,如果对各位什么用处都没用的话,就当俺没讲~~

网友:
碰下死机是不能接受的,这样的系统太脆了!

死机不能接受,允许停止复位,但绝不允许死机,很多标准都共同的观点。
是不是,MCU有动态与全静态之分。ARM估计是动态的。

网友:
今晚这么热闹!

                                 继续关注,各位大侠介绍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
yewuyi 我没有和你抬杠!莫生气!

yewuyi 我没有和你抬杠!莫生气!
打得这个比喻只是为了调侃,
但是你并没有说出你的具体做法。在电路设计上需要注意哪些,我所知道的就是例如:尽可能采用4层板,单独的地层和电源层,信号的阻抗匹配,系统良好接地,EMC 等等,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书本上能查得到的,不知兄弟在这方面有何见教?不喜欢玩虚的,我想知道的是具体的做法,希望兄弟能总结一下经验,在电路设计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作为我们以后的设计的参考意见。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高速数字设计》电子工业出版社,我的水平有限,觉得写得挺好,-------国外电子与通讯教材系列。也不贵 33大米

网友:
死机与挺振荡的区分!

死机:机器程序彻底走死,无法复位
停振:振荡停止,恢复振荡,测序仍然运行.
这样理解对马,
我搞得东西基本没有注意到这些,通过这回得要好好补课了

网友:
CPU与工程师的关系!

CPU(单片机)是男人,功能强大,无所不能
工程师是(女人)聪明的女人会把男人打造成精品

"女人"找"男人",一定要找个健康的,优秀的,体面的,(功能健全的)^_^
男人也会因为女人精心"调教"焕发激情,把自己的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
谁愿意找病包子啊!多痛苦啊

当然遇到误入迷途的女人,偏要着一个病包或有毛病的男人(有些毛病是在以后才有发现的^_^)可有不想放弃,只要更精心的伺候这个"男人"啦,最后只能感叹命苦

网友:
倒是見過鬼子寫的一本書

                                 《高速數字電路設計與安裝技巧》,圖表都挺多,老狼說的是不是這本?

网友:
晕了,倒塌一把,仅以此作为终结篇~~

~~,生气是不可能的,呵呵,技术问题很多时候就是抬杠,但在BBS上,俺不喜欢和人就技术问题抬杠,主要是不喜欢和人伤和气.

具体的做法需要用具体的设计,而且具体的做法更多时候只是一种具体的解决方法,但EMC/EMI更多时候,具体的这么做和那么做,效果可能都一样,并看不出太大的性能差异,这也是很多设计并没有很多遵循设计原则但依然也能运行比较好的原因.我只是讲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对多数设计在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但说白了,这些指导原则即使大师级的专家来讲,他也不敢保证在所有的设计中绝对成立的.
晕了,倒塌一把,仅以此作为终结篇~~

网友:
PS:俺不是大师,呵呵,这里很多人都比俺N

                                 俺只是发点自己的总结和经验,至少在我的技术生活中,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是成立有效的,另外主要是我有比较完整的测试环境,也曾经长时间的用过土枪土泡,还算是有些体悟把~~

网友:
路过,各位继续。。。。。。。

                                 路过,各位继续。。。。。。。

网友:
john_light 我说的是下面的这本

【作译者介绍】
 本书提供作译者介绍
Howard Johnson:1982年在美国莱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专攻高速数字通信和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设计。在数字设计领域有着20多年的经验。一直从事数字电子设计和咨询业务,服务于全球的数字工程师。他是IEEE 802.32千兆位以太网和100BASE-T快速以太网标准的首席技术编辑,定期出席为数字工程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并在牛津大学授课。 Martin Graham:自1966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讲授电子系统的可靠性和可行性设计。

【原 书 名】 High-Speed Digital Design:A Handbook of Black Magic
【原出版社】 Addison Wesley/Pearson
【作 者】[美]Howard Johnson,Martin Graham [同作者作品] [作译者介绍]
【译 者】 沈立[同译者作品] 朱来文 陈宏伟 等
【丛 书 名】 国外电子与通信教材系列
【出 版 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友:
高速数字设计

网友:
哈哈,ZLG跑我这里来做广告啦?ST的8位单片机中早已有此功

ST的8位单片机中早已有此功能,STM32面向工控当然少不了它啦。

请看:STM32F10xx时钟系统框图:时钟是整个系统的脉搏

公平竞争,这次不删你的帖;当然发多了照删!

网友:
我的lpc2103,怎么碰晶体的脚也不死啊

我的lpc2103,怎么碰晶体的脚也不死啊!

大家好多人,都认为lpc不咋样!

网友:
可能还是环境的不同!

就像开头老狼说的那样,如果测试公平,要在相同的环境,相同的外部条件等测试,实际上这样的比较意义有多大呢,通过这几天的交流,我个人感觉还是电路的设计上要过关,才能保证单片机的可靠运行,既然人家能生产出来,每个厂家就都不是吃干饭的,只是每种单片机各有各的特点,如果把所选的单片机的吃透.我想大家会设计出可靠的产品.
总之,不断的提高我们自己,我们选用不同的单片机,同样都可以设计出好的产品!

网友:
ST7是ST的8Bit MCU,在部分型号中也是有安全时钟系统的

ST7是ST的8Bit MCU,在部分型号中也是有安全时钟系统的,只是在ST7上这个功能是用过编程选项在编程的时候开启。这与STM32不同,STM32是可以通过软件来控制开启,同时也可以在时钟的中断中对恢复正常的时钟重新处理。

网友:
楼上的各位仁兄,我只讨论技术问题,不针对商家

包括本版,和其他版.
都消消气!

以前上学和网络不普及时只知道8位单片机是51,16位是96
自从走向工作和互联网的普及,才知道还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东西.

网友:
在实际的应用中,晶体会容易坏吗?

反正,用了这么多年,还没有遇到过,
包括进阶段维修了很多的国外的变频器,基本没有用到晶体振坏的
我还没细细的品读M3的相关资料
但我感觉受干扰死机,和晶体坏,应该是两回事吧

如果外部晶振坏了,系统应该自动转到内部的(现在的技术应该能实现,)

而受干扰死机是应该整个时钟系统的瘫痪.

55楼说的那个8楼的帖子我看了,本来不想说什么,但是忍不住
不要一说道片子的毛病就那么紧张,没必要,如果某些设计要选LMS 的,我还是要选得,我们只是谈论不代表商家,反而我们希望各个商家通过我们在实际中用到的问题,帮助我们解决,这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次说的商家的问题,继续讨论,不再提他们!

网友:
为这生气倒不至于,也不值得

只是觉得为什么有这么多盲从呢,现在的信息这么便捷,难道他们都没有自己的脑子?不知道怎么自己判断,别人说什么好就是什么好?网上Google一下,有什么不知道?

在2姨,我从不怂恿别人说哪个哪个好,也不会去说哪个哪个不好,我只是尽我知道的回答别人的疑惑,当然更多的也是从别人的提问和回答中学习自己不知道的。

还是那句:MCU做来做去就一个样,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MCU!

这一点倒是挺佩服hotpower的,有点张三丰教张无忌学太极的味道,忘掉所有才能了然于胸,可惜我还做不到。

网友:
楼上的兄弟,赞同你说法!

"MCU做来做去就一个样,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MCU!"

实际做电子工程师的,大部分是因为对电子有兴趣才入这个门的

设计产品的过程是很辛苦,但也快乐着

"痛苦着,并快乐着"

网友:
此处发言被版主删除

网友:
60楼,朋友

网友:
60楼,朋友!

最后一遍跟你说,这里在讨论问题,这里是我们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的地方
发言的朋友谁也没诋毁哪家公司。
你这么做,只能让人厌恶

网友:
希望各位就事论事,不要牵扯到技术以外的问题

楼主的这个帖子发出后,我一直在犹豫如何对待它,后来发现从2楼开始讨论非常的专业,感到很高兴,这首先要谢谢“老狼”。可不知怎么又扯到什么诋毁呀什么道德的问题上来了,真是煞风景;咱们还是少谈点主义多谈点现实吧。

考虑考虑,过一会儿准备把讨论主义道德的帖子们注销城市户口,香水城的户口。

网友:
大家共同学习,通过讨论,能学到很多东西!

                                 谢谢版主赏识,其实是大家共同学习,通过讨论,能学到很多东西,不要怕说错,自己的想法,不说出来,就永远不知道对错,如果错了,并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走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我就是有啥说啥,说错了,挨批了,那就改正。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我赞同版主的意见!

可以把我的第一贴删除。
我可以自我牺牲
也把有关公司的字样的帖子删除

还这个帖子的本来面目
让真正想搞技术的,真的能有些借鉴与收获!

网友:
~~,半天没到,怎么都上纲上线了?!

                                 狂晕,早知道这样,我根本就不回答这个帖子了~~

网友:
晕了!

争论到此结束吧!
狂晕,早知道这样,我根本就不在这里发这个帖子了^_^
^_^^_^^_^
都过去吧!随别人说吧!和气生财!
继续讨论!

网友:
说两句

任何产品生产出来都是让人用的,尤其是电子器件的应用,作为开发者在选择一款器件时当然希望对其了解的越全面越好。虽然说绝大部分的问题是开发者自身的设计造成的,但是进一步了解类似产品的细微不同之处,可以让我们应用的更好。
各家种各家的自留地,但也应该允许我们买菜的对比一下不是?

网友:
“画龙点睛”之语

网友:
我们公司有快速脉冲测试、花了不少马克哦。

网友:
据说ST/MOTO的片子电磁兼容最强。应该不会差

                                 虽然支持服务差一点,也要用。谁叫人家的东西好呢

网友:
目前国内有没有一套完整的测试标准!

网友:
其实我不愿意过洋节,但还要跟着时代走啊!各位节日好!

网友:
我认为是电磁兼容有问题!!一般的芯片不会有这个毛病!

                                 我认为这能反映芯片的设计水平,而且应该是典型的抗干扰不过关的表现,仅仅通过EMC的那几项实验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就是这种‘不科学’的操作,经常真正的考验芯片的可靠性。如果仅仅用手碰晶体管脚就死掉,至少我现在用过的所有MCU都没有这个毛病。停振都不应该有,更不用说死机。

网友:
LS说说,你都用了那些MCU?!

网友:
哈哈,我也想知道!

EMC的那几项实验都是国家标准中的,当然,还有很多项,例如:防浪涌,震动实验,耐压实验等等。

网友:
st的论坛,77楼的发言

"st的论坛,77楼的发言"

还说什么呢????????????????

网友:
用ARM7的工业设备

南瑞的变电站监控设备用的是S3C4510,典型的ARM7,商用品,在变电站这种强干扰地区跑得挺欢的。

网友:
是降频用吗!

我的一个前辈,说把ARM降频使用,能防止干扰
,实际的应用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freefish,希望你能说说用在那个设备上!

南瑞的变电站监控设备用的是S3C4510,典型的ARM7,商用品,在变电站这种强干扰地区跑得挺欢的。
------------------------------------------------------------
freefish,希望你能说说用在哪个设备上!

哈哈,跟我了解到的不太一样呀!南瑞技保肯定用的不是这个CPU,至于用的是哪个CPU,我不方便说,但是不是ARM,也不是DSP!是一个不是很通用的CPU.
至于南瑞农电的我没接触过,不知道用的是哪个!

至于变电站,可能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并不是哪里都是强干扰,高压和开关的地方有较强的干扰,而二次继保和通讯的地方没有那么强干扰!开关室挺吓人的,开关动作声音挺大,我每次进去都是提心吊胆!
变电站也分不同的等级,11万,22万,六万六,10千伏,干扰也不同。

S3C4510,这个CPU,不是工业级的,如果要用,只可能用在通讯方面,作嵌入式 RTU.但是现在RTU一般都是用工控机,听说有的厂家在开发WINCE的RTU,还没见到。

网友:
老狼解释一下,我说的降频的说法对不!

网友:
降频提高抗干扰能力不明显,但EMI会有减少

网友:
只不是可以这样认为,ARM7实际上是不太适合环境恶劣的地方

网友:
可笑啊!

一帮人脱离系统谈EMC!

网友:
如此说,这个cpu不可靠

                                 这样的结果,表示cpu的特性就不怎么样

网友:
正常情况下CPU都是可靠的!

                                 其实我们考虑的都是在遇到不正常情况下,CPU及其整个系统的表现!

网友:
我来说两句.

关于"手碰晶体的脚死机",我以前做51单片机就经常用这种办法来测量系统的稳定性的,而且当时也比较了两款单片机,确实能测量出抗干扰的好坏.
当时试了ta89s52,和 at89c52, S52单片机手或镊子碰晶体的脚经常死机,而C52从来不会死机,最多程序暂停运行,把手拿开就继续运行.用其他实验也证明了S52比C52抗干扰差得很远. 对于8为单片机(没有PLL, 没有内部保护时钟电路或者看门狗),大家不防用这种办法来考验它们.

网友:
也发表一下个人的见解

EMC在工业产品中要求比较高,一般最少的也是3级,最难过的个人感觉是4级浪涌,象快速瞬变一般加一个RC滤波就没有问题啦,也不会打坏板子,但浪涌就有可能把整个板子都打坏,在工业产品设计中,一般引到外部的接线都需要隔离,否则CPU肯定承受不了EMC试验,板子布的不好EMC也过不了,个人感觉只要是工业级的芯片,各个厂家的产品都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各种隔离的方法和布板设计,楼主的比较方法没有可比性,也不科学。
另外各种评估板都没有怎么考虑隔离,我看了一些有隔离的也做得很不好,很多还比较贵,所以评估板我一般不怎么买,除非在自己的硬件没有出来以前想看看开发环境和试试软件。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

同过这个帖子,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当初发表这个帖子并不是想比出个什么结果,重要的是了解的过程

网友:
TO:手碰晶体的脚死机这个是任何单片机都过不了的!

我做工业级产品都用两片MCU,一片便宜的EM78P153S(人民币1元/PCS),做外部看们狗和外部数据监控,另外一片做主MCU处理系统任务..从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呵呵..

网友:
TO:手碰晶体的脚死机这个是任何单片机都过不了的?

俺还特意试了一下,貌似不会啊

网友:
没有量的分析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周围的环境、人体的导电状况很多因素都会产生影响,所以说没有量的分析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网友:
“手碰晶振”问题可以这样来理解:

  1.晶振有2脚,输入脚高阻,易受干扰,是软肋。
  2.晶振要稳定震荡。要满足2个条件:增益和相位。后者是主要的。
  3.手碰晶振加上去的是大幅度的低频信号,但手是高阻干扰源。
  4.要不受干扰,措施是降低输入端的阻抗,但还保证2。
简单办法是对地接合适的电感。我没试过,道理是这样的。
若那位试了,请告诉我结果。不行,骂我也可。

网友:
又吹牛了。吹错了。

   电感还要串联电容,要不,短路了。
   估计,有一点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