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MT32的I2C存取EEPROM的问题!

楼主(2008-04-05):
请教关于SMT32的I2C存取EEPROM的问题!
本人在使用STM32F101VB的I2C功能存取24AA64时,参照Keil例程的I2C的Example5编程,但经常遇到程序在等待事件,经常无法读取数据,程序死等,不知何故?以前是用F020的SMBUS,好像一般不会有此问题。
编程
数据
程序

网友A:
你的问题是什么?没看到
“经常遇到程序在等待事件”,等待什么事件?
“经常无法读取数据,程序死等”,何时无法读取数据?
有没有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B:
很多时候,使用内部的I2C不如IO口模拟来的快

网友C:
使用内部的I2C不如IO口模拟来的快
确实如此

网友D:
你贴出的程序 并不是问题的所在

网友E:
请问是设置问题吗?
请问关键在哪?是I2C端口的设置问题或其他?谢谢!

网友F:
i2c初始化
你应该把程序发上来 大家看 而且还要考虑硬件 你访问的硬件连接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