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STM32模拟总线控制外部SDRAM,速度能到2M么

楼主:
我想用STM32模拟总线控制外部SDRAM,速度能到2M么

72M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
}

翻转速度才2.5M  是不是我测试有误.

网友:
测试I/O端口的速度时不能调用库函数,必须直接操作寄存器

为了适应所有功能,库函数中做了很多事情,你可以打开库函数的源文件研究一下;另外,调用库函数隐含着其他的很多子程序调用和返回指令,还有压栈退栈等操作,这都会影响测试的速度;所以测试I/O端口的翻转速度时,应该直接操作I/O端口的寄存器,同时要注意编译器的效率。以前就这个问题有过专门的讨论,请查查旧帖。

关于控制外部SDRAM,估计你无法在没有外部硬件配合的情况下,通过STM32实现;关键问题是你如何解决SDRAM的刷新。

网友:
这样只能到10.2M 怎么才能到18M,前面的贴没找到 谢谢

while(1)
{
   *(vu32 *)0x40010810 = 0x0100;
   *(vu32 *)0x40010814 = 0x0100;
}

网友:
楼主需要学习 三项技术

1,查看汇编 ====== 编译的结果。

2,bit-banding 技术   ====== 直接高效的位操作,嘿嘿,见本人的帖子。

3,循环展开
例如

//       E12   E 40011800   ODR  C   bit 12
//               42230000   +  180   +   30
#define pin6            (*(vu8 *)0x422301b0)

while(1)
{
    pin6 = 0;
    pin6 = 1;
    pin6 = 0;
    pin6 = 1;
    pin6 = 0;
    pin6 = 1;
}

生成的汇编:

E7F8

没有比这更高效的了吧?呵呵。如果钻牛角尖,更高效的,FPGA,100M稀松平常。

网友:
模拟总线控制SDRAM,不是疯了吧 ?

网友:
生猛海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