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才发现它们是两个不同的:RealViewMDK和RVDS

楼主:
RealView® Development Suite(RVDS)是ARM公司继SDT与ADS1.2之后主推的新一代开发工具.....
集成开发环境(IDE):Eclipse / Codewarrior集成开发环境

RealView MDK开发工具源自德国Keil公司,被全球超过10万的嵌入式开发工程师验证和使用,是ARM公司目前最新推出的针对各种嵌入式处理器的软件开发工具。RealView MDK集成了业内最领先的技术,包括µVision3集成开发环境与 RealView编译器。支持ARM7、ARM9和最新的Cortex-M3核处理器,自动配置启动代码,集成Flash烧写模块,强大的Simulation设备模拟,性能分析等功能,与ARM之前的工具包ADS等相比,RealView编译器的最新版本可将性能改善超过20%。

网友:
现在它们俩在国内用的多不?

感觉落伍啦,还在用ADS1.2,是否也应该换换了?
兄弟们,有无低成本的玩法?

网友:
确实是够落伍的

不考虑硬件,可以去网上下个RIDE7,里面带一个GCC的编译器,支持STM32。

代码吗就用你的PC上的串口通过ST的Flash Loader软件,利用STM32内部System Memory自带的BootLoader下载代码即可。这样够不够低成本?

RIDE7用起来至少还顺手,至于参考例子就更不用担心了,ST现在官方出的固件库、演示板例程等都是提供了RIDE下的例子的。全部例子网上可以自由下载,无需要求你是否是客户才可提供。

RIDE7在哪下?IDE是支持软件仿真的哦。
http://www.raisonance.com/

利用RIDE7的有一个开发平台:
http://www.stm32circle.com/hom/index.php

最后在给你一张RIDE7下的界面图,免得你说我蒙你。截图演示的工程是STM32 Primer官方的例子。

是不是觉得很像Visual Studio的界面?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

网友:
谢谢,哈哈..grant_jx兄弟果然热心

                                 暂时还没时间玩,争取几个月后玩一下.

网友:
嘿嘿,我心甚慰!

                                 我目前主要也是只用ADS1.2,其他的都不太熟,目前在用IAR,这个编译器的画面漂亮!有时间搞它一下子!

网友:
RealView MDK

我现在在用着RealView MDK,感觉很好用!
赞一个~~

网友:
呵呵,跟51下的简直就是一马事

网友:
RV MDK和RV DS的区别

Realview MDK主要用于嵌入式应用程序的开发,它的设备数据库中有很多厂商的芯片,例如AT91SAM64 、S3C2410等等,MDK不但可以仿真ARM7、ARM9以及CORTEX的指令集,还能仿真们的外围设备,例如IIC、UART、SPI等等;MDK配合ULINK2通过JTAG接口对基于ARM的芯片进行控制,可以实时显示出ARM核的寄存器值以及个片上外围寄存器的值,同时还可以修改存储器的值,因此非常便于嵌入式应用程序的开发和调试。

Realview DS主要用于芯片开发过程中的调试,它配合ICE仿真器可以精确地实现ARM7、ARM9、ARM10、ARM11、CORTEX等ARM核的逻辑功能,便于IC厂商仿真测试他们他们设计或制造的基于ARM核的SOC芯片。

虽然Realview MDK和Realview DS都使用RVCT编译器套件,都可以开发嵌入式应用程序,但是Realview DS主要用于IC的设计,不太适合嵌入式应用程序的开发,开发嵌入式应用程序最好使用Realview 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