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0 关闭溢出中断 问题请假

楼主:
用点阵做了一个时钟程序 用timer0 控制点阵刷新 用timer2 使用异步时钟32768计时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做了一个滚动字幕 希望每十分钟显示一次 那么应该每十分钟关闭一次timer0 的溢出中断
在主函数中控制滚动字幕 写了如下程序
while(1)
{
    if(m%10==0&&s==0)     //m为分钟 s为秒   满足每十分钟进入
    {
        TIMSK&=~_BV(TOIE2);
        .
        .                     //此处省略滚动字幕程序 通过delay函数控制
        .
        TIMSK|=_BV(TOIE2);
    }
}

但是滚动字幕没有出现 timer0控制刷新继续 什么原因啊

网友:
条件不满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用什么单片机做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 我进行了实验 的确是条件的问题 导致无法进入下面的程序 但是每隔十分钟不是就这样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的M16L

网友:
你让我看我看了,还是对时间换算那里有点迷惑,不知道是因为你写的不全还是怎么回事,可能不是我自己写的,不能很好的理解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