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STM32的ADC精度问题.

楼主:
STM32具有12BIT ADC 确实很好,很强大!

但也担心它的精度问题,听闻有3BIT线形误差。

下面是AT91SAM7S64关于ADC误差的说明。

网友:
呵呵,STM32的ADC误差说明有4页之多,还包括测试条件

非常的详细。

请看STM32的数据手册:STM32F101xx中的5.3.16节或:STM32F103xx中的5.3.17节。

网友:
汗~~很多人对编程很在行,如果能多了解些ADC的知识就更完美

PDF上列的很清楚!不太明白bit 跟LSB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概念?!
    如果3BIT的话,那就是8LSB了,对否?

网友:
关于STM32的ADC精度问题

最近刚有个帖子讨论这个问题:STM32的AD精度 - ±1.3LSB

关于楼主听到的传闻,我也听到了,而且是直接从某个产品的研讨会中(首次)听到的,我认为那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说法,当然用意是明显的。下面这个帖子中,我在12楼有一个简单的说明:STM32 vs Luminary(同是Cortex-M3内核),你选谁?

我们正在着手翻译2楼说的那4页多的说明,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入、更清楚地了解有关ADC的精度问题。

网友:
按照PDF的理解

   在3V-3.6V的正常情况下,STM32的ADC 12BIT分辨率情况下差分非线性最大1LSB, 积分非线性误差1.5LSB。

   后面还写到,当供电低于3V的低压情况下则误差稍大些,最大差分非线性误差为2LSB,最大积分非线性误差为3LSB。
    大概LSB跟BIT不是一个概念吧?!

网友:
LSB跟BIT当然不是一个概念了。

LSB里面的B就是BIT的意思……就是最低位啦~~~英文意思就是最没权力那位,通常我们就叫它最低位。

如果最低位表示1V,那么±3个LSB就是±3V拉~~~~~~~

网友:
呵呵,圈圈大侠说的即是啊,呵呵

                                      不能把LSB和BIT弄混来混淆视听啊

网友:
在谈到ADC精度时,LSB和BIT当然不是一个概念

所谓误差为±2LSB的意思是:如果对某一电压经ADC转换后,标准的读数应该为100,则算上误差,有可能得到102或98之间的某个数值。

从下面的分解中可以看出,LSB和BIT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也不能简单地转换:
 98=0x62=1100010b
 99=0x62=1100011b
100=0x64=1100100b
101=0x65=1100101b
102=0x66=1100110b

网友:
LSB指的是最小量化值,即个位值

                                 如果是5V满量程,10bit的LSB值就是5/1024V

网友:
LSB和参考电压大小有关的

                                 注意这个LSB和测试条件有关,也就是说如果参考电压不同,这个数值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log2(LSB)就可以转化为多少个BIT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