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5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目标板上使用IAR安装后的UART_int例子,
...
UART_Config(UART0,9600,UART_NO_PARITY,UART_1_StopBits,UARTM_8D);
...

当我用计算机串口跟目标板通信时侯发现的问题是:无论我计算机串口设置成无校验、奇校验还是偶校验都可以跟目标板正确通信,这是为何?

网友:
ST的技术牛人呢?

我的问题怎么没有人解答啊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只要数据是8位的都可正确接收。但会出现错误标志。

网友:
请用示波器看看,计算机出来的信号对不对

                                 对不起,ST没有所谓技术牛人。

网友:
因为你的板子无校验

网友:
终于有人回答了

首先,十分感谢楼上的回答!

4楼: 请用示波器看看,计算机出来的信号对不对
计算机出来的信号没有错误,不会是STR715本身的BUG吧(跟其他产品的串口通信做过比对,别人的芯片是能够正确通信的)

另外
5楼: 因为你的板子无校验

不明白您说的意思

网友:
没有人遇到我的问题吗?

                                 还是自己顶,坚持

网友:
找到知音了

我也遇到了此问题。
用keil v3调试
UART_ConfigUART0,9600,UART_EVEN_PARITY,UART_1_StopBits,UARTM_8D);
而计算机上只能设置无校验。

网友:
3楼说的对,如果你在程序中没有检测错误标志,你并不知道

                                 你用的什么程序,还是看程序讨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