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iunx

楼主:
作为一个低端的arm芯片,cortex-m3内核在上次上海培训的时候有说会达到1G的主频,有没有以后出支持LIUNX芯片的计划。芯片未来前景怎样,就目前的情况来说STM32利用目前的策略,市场反应应该还是不错的。
    我只是想知道以后的高端产品有没有用这款芯片的可能。

网友:
内核定

                                 我感觉内核定位、市场定位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用来跑这种OS了吧 ?

网友:
那个不是

                                 M3吧,是A8.已经有芯片上市了.cortex m3是不会计划支持linux的,因为它的定位就是低端,跑linux资源和速度都成问题.cortex a8是设计在1G左右的内核,跑linux,wince之类是基本的.

网友:
cortex A,R,M 系列

ARM的cortex共分为 A,R,M 系列:
A和R系列肯定都支持OS,包括linux;

M系列就不一定了,或许以后的 cortexM3 芯片支持 linux 这样的OS,但至少现在Luminary 和 ST的 cortexM3 芯片还不支持 linux。

网友:
Cortex-M3没有MMU,不可能跑Linux

                                 再说把Linux用在MCU的应用中,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得不偿失。你听说过用Linux做变频空调、做电梯控制器、做遥控器、做USB读卡器等等?

网友:
没MMU

                                 可以用uClinux,不过既然给底端用的,就不要linux了

网友:
Cortex-M3/A8/R4

上次上海培训介绍的时候是说A8支持LINUX,是一款AP,
M3的内核只会推出MCU,听说今年5-7月ARM会在全国做一次研讨会,介绍ARM最新的一些技术和产品,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一个低端的arm芯片,cortex-m3内核在上次上海培训的时候有说会达到1G的主频,有没有以后出支持LIUNX芯片的计划。芯片未来前景怎样,就目前的情况来说STM32利用目前的策略,市场反应应该还是不错的。 & ...

关系搞错了,哪有为软件而开发硬件的啊

网友:
楼上大哥们说的很好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