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ART不爽

楼主:
怎么搞的 可编程数据字长度(8 位或9 位)

我的设备是数据长度是7,停止1,校验even(这个比较麻烦了)

网友:
那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看下这个吧,

Bit 10 PCE: Parity Control Enable.
This bit selects the hardware parity control (generation and detection). When the parity control isenabled, the computed parity is inserted at the MSB position (9th bit if M=1; 8th bit if M=0) and
parity is checked on the received data. This bit is set and cleared by software. Once it is set, PCE isactive after the current byte (in reception and in transmission).

从理解上讲,STM32的数据位也是7位和8位的,算是标准的,

呵呵,你试下先,,

网友:
吐血

吐血.

为了算EVEN搞了查表,仔细看看手册,确认可用.

手册?和STR9的手册不太统一.

大公司人多,我们可得一个人干几个活.来回折腾.

网友:
呵呵,你可动作真快,

偶也是一个人噢,,

看datasheet,开发时是可以省不少时间的,

网友:
用过STR9,感觉用STM32应该没有问题了

STR9和STM32的文档不统一,寄存器也不统一,库也...

ST牛呀

网友:
内核不一样

                                 又不是同一个产品线,不统一也正常.但如果STR9产品线不统一就要人命了.

网友:
怎么回事?

                                 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