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ink的下载速率怎么调

楼主(2008-04-25):
rlink的下载速率怎么调
下载速率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香主 不知道吗

网友C:
好像不能设置,记得

网友D:
你的问题太简单,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1)什么芯片?
2)下载什么?
3)什么速率?
所以暂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网友E:
在那个STM32circle上了解到RLINK
你说的是STM32 PRIMER的RLINK吗?
编译器是RIDE,GNU的,用了下好像不能改变速度。

网友F:
我记得rlink写得是可以下载st7,str7的芯片,
没试过STR7的,只用过ST7的,当时不记得速率可调,,